请问用过AAT的朋友以下如何??

楼主(2016-01-23):
请问用过AAT的朋友以下如何??
1)MyFlyDream
2)Arkbird
3)DIY(切糕主板)
现今手动AAT+大平板
AAT真的有好大作用??有必要买?一般都是海里飞没阻挡直线测试...,飞机1.5KM转向一下有雪花蓝屏(
图传
0干扰,线包锡又加热缩管安放合理)~~转一下发射板又好了~~
求可以飞3KM UP没雪花的配置?
现今配备如下.RLINK433+5.8G 2000MW(共400元的创X科)图传,大板,3,4叶天线

网友A:
用果子 aat,可以飞20km

网友B:
AAT+大平板的意义,一个是5KM以上的远航,一个是10KM内图像非常稳定清晰。
正考虑出一套果子AAT,有意的话加QQ545495756~

网友C:
目前是用arkbird aat, mfd433 最遠直線52km
不用arkbird aat一樣可飛這麼遠.
30k以上用aat不如用手轉還更清楚,更精準.
aat 適合中短距離角度快速變化的飛行.
arkbird aat連續用一小時以上常會當機,明明有訊號,就是不追蹤.

网友C:
依你的配置,只要把5.8G 改成1.2G 距離馬上多三倍以上無雪花.

网友D:
我的欧姆威1W图传,发射用的棒子天线,接收用14DB平板,11公里内没问题的,如果你都是飞直线远距离,我觉得AAT没必要

网友E:
AAT如果直线飞远可以不用,但是你想飞高,那AAT的作用就大了。

网友F:
一直用A控的AAT,一般飞个10km没什么问题。要配一个2000mah以上的电池给他供电要飞一两个小时了就没电了,用的1.5kg大平板毕竟是很重

楼主:
sonybug估計1.2G會干預官方頻道....被查就不爽沒有用過AAT和1.2G,可是5.8G仲有3套后備所以先唸AAT,不過還是多謝各位玩家的意見!!

网友G:
超视距飞行还是最好用AAT,但是AAT的效果和图传的质量性能是相辅相成的,包括天线的选择都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用AAT相比不用AAT会增加30%-50%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