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四旋翼检修飞行手册

楼主(2016-01-23):
应魔友要求,本站将多分享关于四旋翼的内容,小编也感谢大家的热情交流和支持。下面就先从 四旋翼飞行手册开始吧。

第一部分
四旋翼室内检修

第一小节  面观

整体看一下四旋翼的外表:

………1、机架是否歪斜;
………2、桨面是否有瑕疵,磨损,断裂,或者明显的明纹裂痕。
………3、电机是否歪斜,电机及其内线是否有熔断,异物残存。
………4、电调外包装是否完整,是否有破裂,烧痕或者烧焦味道。
………5、飞控连接线是否调理有序,同等接线口是否有合理布局,有无明显接线异类线色。
………6、飞控安装是否水平,整体板子是否有熔断,烧焦,元器件焊接凸起。各个焊接点是否有 明显断裂,焊锡点变形等等。
………7、遥控接收机天线是否有裂痕,是否有拉伸痕迹,接收机接线色是否整齐,无异类线色。
………8、电调接线板是否有焊接松动,甚至是接线毛刺、灰尘,要及时清除,以免联电。
………9、将所有有接线处,比如插针,香蕉头,T插处等,检查看是否有拉伸痕迹,是否有熔化,断裂等。

注解:异类线色-对于航模接线一般是黑红白或者棕红黄,用来做线路接线,安装时整排色泽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安装错误,肯定会明显看出,因此取名异类线色。

第二小节  手动

用手轻轻地拨动或者拉伸,用测试力:

………1、机架轻轻用手晃动,相邻的两个臂用手掰动,检查是否有松动。手拿一个臂在空中晃几下然后重复双手各拿一个相邻两臂进行掰动,检查松动。如果有脚架,请晃动脚架是否松动 把带脚架整体机架放到地面,用手大力推一下,然后再离地二十公分处,地面有纸板铺垫的情况下下落几次,检查是否有架腿歪斜。
………2、手握住电机,或者桨放在手上,握住一头桨,对桨面弯曲三十度,检查桨面是否有裂纹明纹,然后再换另一头。
………3、手握住电机所在臂,然后轻轻晃动电机桨座或者ZIDAN头,看整体是否有松动,螺丝是否拧紧,然后握住电机底座,再晃动电机桨座或者ZIDAN头,看是否有松动。
………4、电调接线连着接电机、飞控、接线板,因此把线拉几下看周围接线是否牢固,轻力。
………5、手指握住飞控板侧面,轻轻晃动,检查飞控是否固定牢固。
………6、电调接线板上的线,都要用手轻轻晃几下,检查是否有松动。
………7、接收机的插针是否有松动,轻轻地把接收机朝下,一只手握住接收机,另一只手轻拍握住接收机的手腕。
………8、将所有有接线处,比如插针,香蕉头,T插处等,如果是已经插上牢固的就轻轻拔一下看是否有松动,如果是需要经常插拔的,比如电池接口,插拔几次检查下。

注解:测试力-小力度,也就是弯折一个易拉罐薄皮的力道。

第三小节  闻声

闻声很重要,用耳朵细细听:

………1、握住机架相邻两个臂掰动,听声音是否有固定机架螺丝松动,臂固定声音是否结实无异声  。
………2、桨面用手握住安装在电机上或者裸桨,握住中心,另一只手在一个桨面边缘部分,弯曲三十度,然手迅速松手,听声音,一般塑料浆整体完整,无内伤或者外伤裂痕,听起来声音厚实有力,弹性十足。然后再试另一面。弯曲听声过程,如果有内痕明显容易直接变成明纹,一定要仔细。
………3、电机声音,把桨固定或者无桨裸电机,用手转动一下,正常的电机转动声音是浑实有力听起来似乎有些油动声音,声音浑厚。但是有时候能听起来干巴巴的,或者声音发脆甚至能听到内部有明显的咯嘣沙子类声音转起来不圆润连续,那么你需要检修一下电机了。
………4、整体听声,将整体架子放到手上,握住一个臂,来回晃动下,听是否有线路没有固定好
         以及四旋翼内是否有杂物声音,需及时清理。

第四小节  测

将上面的综合起来,然后进行综合检修测试,必须强调本环节必须炸桨!否则后果自负:

………1、飞控单独供电,检查是否有异常,按照飞控飞行说明书,指示灯是否正确闪亮,遥控与飞控对花是否正常。
………2、不对飞控供电,将四个电调线分别接到接收机油门处,轻推油门听声音,检查是否有明显反应慢甚至是异声。
………3、将遥控放置稳定处,飞机放在一个相对宽松地,至少周围能有五十公分的宽松。通电然后实行遥控飞控对花,低油门,按照所用飞控的品牌,进行检查异常。
………4、轻推油门逐渐升高,听电机转速以及观察飞控指示灯,油门可推至五分之三处,观察情况。
………5、持续一分钟左右,停止供电,用手摸一下电机、电调、电调接线板、飞控板、线路连接部、电池线、电池插口等处,检查一下温度,是否有烫手感觉。
………6、如果上一条温度有异常,无需测试本条。如果上一条再次对机器供电,打开,将油门对到低处,然后门推到五分之三处,然后坚持五秒,迅速拉回,如此重复两三次,然后将油门固定至中间,停留十秒。迅速断电,检查温度是否异常。
………7、上两条温度异常需要及时的进行检修和更换,比如:
             仅有电池接线滚烫,那么就是硅胶线负载不了如此强的电流,需要及时更换。
             仅有电机电调温度很热,而不是烫,建议您以后飞行不要做大载重,超负荷动作。
             仅有电调电机接线处滚烫,建议检查是否有焊接虚焊。
             开机后,电调123声音是否一致,如果听到有某个声音短缺,及时检查线路接线。
             开机后,某个电机出现重复或者断续的123声音,那么请您检查焊接处松动虚焊。

第二部分  四旋翼选择场地及飞行守则

本条必须引起重视!万一出事,否则后果很可怕。
航模不是玩具,更不是宠物品,不值得炫耀,更不值得你去在众人面前秀。

第一小节 场地选择

………1、四旋翼飞场位置,尽量选择郊区野外,农村野外,方圆几百米内无任何交通要道,居住地,组织活动地等。
………2、四旋翼飞场环境,周围尽量以草坪或者对农田无伤害的松软土质等为主,尽量选择草地泥沙对四旋翼,尤其是设备包括相机等都有不小的危害。环境周围无湖泊、小河流、积 水区域、树木、线路等。即为视野开阔,地面平坦区域。
………3、四旋翼飞场天气,尽量在晴天,无大风情况下起飞,红旗迎面展开,大四轴不可盲目起 飞,最好不要起飞。红旗极尽飘起,小四轴尽量不要盲目起飞。
………4、四旋翼飞场空域,如果模友多尽量单独或者划定空域飞行,以免相互失业干扰。
………5、四旋翼操作环境,地面平坦,利于操作者小幅度移动,摔跤很可怕。操作者周围无非航模人员,防止对操作者进行干扰。
………6、四旋翼人群安排,如若有围观人员,尽量将围观人员安置在航模操作者面向飞行空域后, 操作者身后位置,如有小朋友,尽量不要起飞,其监护人必须对其孩子行为负责。坚决不允许飞行过程中回答围观者提出的问题,否则予以清场,换场。

第二小节
飞行守则

根据场地选择,3D等暴力动作以及平常航线飞行都需要谨慎选择地域,在上一条充分后,然后进行本条:

………1、起飞过程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止起飞。已经起飞后发现异常,应立即进行回落甚至迫降。
………2、飞行过程应专注,切勿与旁人交谈,喝水等非飞行操作。
………3、要挂遥控挂带,保持好操作动作,切勿随意手离控杆。
………4、如若飞机出现迫降甚至失控,一定要选对参照系,方便四旋翼寻找。
………5、迫降或者失控,尽量选择在空旷的有草地或者不高于两米的灌木丛,庄家地等地方,尽量减少损失。

第三部分  四旋翼场飞检查
有些模友是直接在家检修好后,提着去飞,也有模友装在车里,还有些模友是到了现场现装机。
那么本条就按照场外现装机为准。

第一小节  装机

一般场外装机都是已经将飞控固定好,各个插拔环节都已经标记尽量简化,到了场地就是一个组装
飞所以:
………1、组装好后晃动一下,是否有异声晃动,及时清理杂物,归拢线路。
………2、握住相邻两个臂手掰动,检查是否有松动。
………3、检查电机内是否有异物,转动带桨的电机,听是否有异声。
………4、轻轻拉一下线路连接部,是否有松动。
………5、握住电机,用手推桨面检查桨安装是否紧固。
………5、通电,小油门推一下,整体四旋翼转动,是否有异声。桨面是否平稳。
………6,继续上一条,不起飞状态下,将遥控各个通道以及功能尽量提前试一下,看是否有异常。

第二小节   热机
本条是相对于携带多块电池,且四轴相对较重的模友。

………1、第一块电池进行装机测试后,远离十米以上,周围无人靠近,慢推油门起飞。
………2、将四旋翼固定在十米范围内,不超过三米高度,切勿猛推油门,整个过程,必须平缓推油门将四旋翼进行热机,同样检查异常。
………3、待飞行两三分钟后,下落,检查各部分温度,检查是否有松桨、松螺丝等现象。根据飞行
         过程出现的状况进行检修。

第四部分  四旋翼收场守则

四旋翼飞回来了,收场也是值得重视的。

………1、四旋翼降落后,必须首先关四旋翼飞机电源,然后再切断遥控电源。
………2、检查各个部分的温度,留作记录。
………3、将电池拿下后,放到阴凉地进行降温,冷却。四旋翼也需要降温。
………4、然后待四旋翼降温后,对四旋翼进行检查,发现是否有问题,方便回去检修。
………5、电池冷却后将电池插口进行封闭,防止异物短路。
………6、如果拆机需要对各部分做好标记。如果是提机直接回家,请握住一个臂空处,手提回家。

第五部分  四旋翼保养守则

四旋翼是需要维护的,尤其是日常的检修甚至长时间不用。

第一小节 日常检修

请参考第一部分四旋翼室内检修,结合本小节:

………1、电池体积是否有明显变化。
………2、电机内异物检查,清洁轴承,注意上油。
………3、飞控表面清洁线路是否老化,元器件虚焊,热熔等。
………4、电线是否有变形,比如受热冷却后蛇形。
………6、电线接口是否有异物、氧化等。
………7、机架是否变形,螺母是否有划丝等状况。
………8、整体线路包扎,电线以及接口固定等,一定要牢固,如果有断裂松动,及时更换。
………9、四旋翼标识,比如乒乒球、色带等,是否牢固。

第二小节 长久不用保存

四旋翼长久不用,应该好好保存:

………1、电池,电池尽量用平衡充放电或者充电至3.8伏,然后放着阴凉甘松密闭处保存。注意电
         池插口要防氧化。插头处注意干燥,有条件可以做个封装。
………2、飞控,放置密闭袋子封存,注意插头处进行要干燥。
………3、电机封存,电机内部要进行除污,上油,对点自己外壳字体,尤其是刀刻字上油否则容易
         氧化字体刻处,容易生锈。
………4、电调封存。
………5、桨用塑料纸、布或者泡沫片,间隔包裹。放到不容易挤压,无日照区域存放。
………6、机架挂起来,试材质保存。

网友(2020-02-01):
完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