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如何搭配一架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6-01-23):
声明:
本人不是商人,只是一个多旋翼爱好者。以下推荐和建议不带任何商业利益,只以客观角度去评判。不喜欢勿喷,一笑而过就行。

电机篇)
很多入门玩航拍的都会选择2212电机,为啥呢?大多新手教程贴都拿2212电机说话。对于入门玩家来说2212电机确实可以。但对于要求续航的航拍来说,2212明显不够。四轴超过1.5公斤的重量这电机就歇菜了(效率降低严重)。而大多入门航拍都是1.5~2KG的机子。当然如果你不追求续航,3S 2200MAH电池也可以。但大多数玩家不会只用2200mah的电池。可能有人说某品牌的2212电机最大拉力830克,最大不是有3320克拉力吗?怎么会带不动呢?这就要扯到四轴飞行方面了,四轴的升力除了把自身抬起来之外还要用一部分力来前进后退,左右横滚。最关键的还有抗风,我的建议就是保留五分之三的升力来做这些动作和抗风,而且电池电压降低后不至于升力不足而炸鸡。通俗的说就是2212电机四个最大拉力是3320克,整机重量不要超过最大拉力的五分之二,也就是1328克。如果超过这个界限,那么电机就是高负荷运行,后果就是效率变低,电机震动变大,(朗宇普通版-紫色的和XXD2212的动平衡很差,高速运行时整震动很大很大)影响飞控自稳,你会看到飞机起飞后不断颤抖。一遇到风就摇摇欲坠。我当初的第一台四轴也是2212电机带云台1800G左右,就是这种情况。经过我反复测试,起飞1400克以下就很稳,超过1500克就随时可能炸鸡感觉。注:DJI精灵这种高度集成化的机器除外,高度集成化重量坑定会更轻,所以精灵用2213电机,也能带狗长续航航拍,我们自己DIY很难做到高度集成化,当然一些DIY狂人可以做到比精灵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接下来说说效率。
效率的标注方式是:G/W(克/每瓦)电机的功率和拉力并不是成正比的,也就是你50W的时候450G拉力,100W的时候就不是900G克了。可能只有700G。具体效率要看电机的效率表。大多数的电机在3A~5A的电流下效率是最高的,7A也还可以。计算方式我想读过初中的基本都会计算,除非你物理很差。一般正常飞行中效率保持在8G/1W以上。保证续航能力。那些喜欢暴力飞的无视掉这些吧。
当然同样的电机搭配不同的桨效率是不同的。后面会讲到桨的搭配。

KV值。
这个相信大家在很多教程里都看过了。这里简单说一下,KV值是每1V的电压下电机每分钟空转的转速,例如KV800,在1V的电压下空转转速是800转每分钟。10V的电压下是8000转每分钟的空转转速。KV值越小,同等电压下转速越低,扭力越大,可带更大的桨。KV值越大,同等电压下转速越高,扭力越小,只能带小桨。相对的说KV值越小,效率就越高。航拍要选用低KV电机配大桨,转速低,效率高,同样低转速电机的震动也小。对航拍来说这些都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如果你机器很轻,又是大电机大桨,那么就是大马拉小车,抗风能力会变弱,相对来说,KV值越小,桨越大,越不抗风,但也要看载机重量和动力的余量。
电机型号,如2212,3508,4010,这些数字表示电机定子的直径和高度(如下图)。前面两位是定子直径,后面两位是定子高度,单位是毫米。前两位越大,电机越肥,后两位越大,电机越高。又大又高的电机我们称为高富帅。力气大,效率高,价格嘛...嘿嘿!你懂得,!要不怎么能称为高富帅呢。

四轴航拍电机桨搭配推荐:
3S电池1.8KG以下可用2216KV800电机搭配APC1147桨。
3S电池2KG以下可用2810KV750电机搭配APC1238桨。
3S电池2.5KG以下可用2814KV700电机搭配APC1340桨

4S电池2.5KG以下可用2814KV600电机搭配APC1340桨
3110KV650电机搭配APC1238桨
3508KV580/KV700电机搭配DJI1555/APC1540桨。
4108KV480/KV600电机搭配APC1447/APC1540桨

6S电池,3KG以下可用3508KV380电机搭配DJI1555桨
4108KV380电机搭配DJI1555桨
4010KV320电机搭配DJI1555桨
4008KV400电机搭配APC1447桨

以上搭配只是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搭配种类实在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些电机指标的误解:
四轴用的电机基本都是外转子电子。内部绕线圈的是定子。很多厂商都标注的电机型号指的是外转子。如果你都以为是定子尺寸,一不留神就受骗了。比如某4006价格65元左右。但你买到的不是真正的4006电机,其定子是3004的,又比如某110元左右的4225电机,其内部定子实际是3508的。这种电机一般以低廉的价格,虚标的参数来吸引玩家购买。实际做工差,动平衡烂,效率低,一致性差,工作不稳定等一系列缺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电机对于航拍来说很重要!!!一定要买知名品牌的电机,质量有保证。为了JJ的安全,奢侈一把吧!(知名品牌的电机都有完整的效率表和全油门温度。没效率表和不敢标注全油门温度的就直接无视吧。)

Tiger-MOTO。做工优异,性能稳定,大多都出口国外。土豪们一般都用它。咱们穷屌就只能看着照片养养眼了。《JFRC飓风》这个品牌很多人都很陌生,因为它一直很低调。官方主页做的实在是烂。不过呢,据说飓风以前是给Tiger-MOTO做代工的。做工也是一流,效率质量都非常好。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我本人用的就是飓风的电机,真心不错。《朗宇》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旗下电机型号众多。以一流的做工,平民的价格成为了大众品牌。除了T.M跟飓风,就选它了。《银燕》《happy》《ho什么什么的》这几个品牌也还可以。做工还可以,价格也便宜。暂且归入二流品牌。剩下的好多都是三流品牌就不多说了。
用恒力电机的挺多的,价格也是相当便宜。本人是没用过,但是论坛上说恒力电机现在销量一大做工就差了,动平衡很烂。我也就不推荐了。谁也不想自己的机机上的电机像手机里的震动马达一样。我一直坚信!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不贪小便宜。

(电调和桨)
一台航拍四轴不仅电机要好,电调和桨一样不能疏忽。
电调也就那么几个品牌可以选择。高富帅依旧是使用Tiger-MOTO的电调。咱也只能望图兴叹了。主流品牌好盈,蜘蛛,中特威。
中特威了解不多,用的人也不多,我也说不上好不好。航拍电调的标杆是好盈铂金30A电调了。以响应快速,细腻的油门手感而受到玩家的亲赖。价格也不贵。本人用的就是这款,当然,价格便宜的天行者系列和飞腾系列也还可以。蜘蛛电调,价格便宜,性能也不错,也是很多人用。但是很多模友反映蜘蛛电调搭配某些4字开头以上,低KV电机会有堵转现象。严重的经常堵。轻一点的时不时的给你堵一下也够你受的了。为了预防堵转而炸鸡,蜘蛛电调还是搭配4字开头以下的电机或者高KV电机。而4以上的电机还是建议用好盈铂金吧。至少没听说过谁堵转过。
桨。桨算是四轴中很重要的一个配件,也是很容易烂的一个配件。航拍需要的是稳定和效率,桨当然是选择APC和DJI.其它飞越和乾丰的桨也还可以。大多航拍还是建议选择APC,是正品APC哦,仿的拿来试飞是个不错的选择,炸了也不心疼。。APC效率高。大载重的可以选择碳纤维桨。载重很大的话可以选择榉木桨,不易变形。一些便宜的劣质桨建议大家不要用。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桨,到手后做一下动平衡,就算是正品APC也要做下桨平衡。飞行中难免磕磕碰碰,只要桨伤到一点就得拆下来做下动平衡,几分钟事却能保证你飞行的稳定。

(飞控篇)
航拍用什么控?用KK或QQ行吗?行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航拍可选的商品控有naza和零度。有钱就上悟空,A2,X4.没钱就naza和S4。商品控的优势就是调试简单,基本不用怎么调,缺点就是贵,死贵死贵的。开源空可选APM或PIX。开源空的优势就是功能强大,扩展性强,性价比高。可玩性高。缺点就是调试麻烦,各个商家卖的质量层次不齐。话说DIY玩的就是过程乐趣。本人用的也是APM飞控。准备入个PIX玩玩。开源空最好上信誉好,销量高的店里去买。虽然贵几十上百,但是做工质量有保证,降低炸鸡率。你炸一次可就不是几十上百了。所以呢,好东西贵有贵的道理。
航拍中GPS是必备的,定点,失控返航,飞航线等都需要GPS。现在大多的GPS里面都有电子罗盘,用于判断航向。如果没有罗盘,可能会航向跑偏。低空没事,但航拍一般都是高空,远距。肉眼不容易辨别机头指向,所以就需要电子罗盘来锁定航向没有电子罗盘的GPS可以另外购买外置罗盘,记得要你飞控支持。

(机架篇)
选什么机架好呢?2KG以下的机子可以选玻纤机架。2KG以上的果断上3K碳纤维,当然价格也是不便宜。动手能力好的也可以自己制作机架。
我应该用多大的机架呢?
这个是有计算公式的。
(桨的英寸*25.4/0.8/根号2*2等于轴距。反过来,轴距/2*根号2*0.8/25.4等于桨的尺寸。)

下面是一些桨和轴距的搭配建议:
10寸桨搭配轴距450MM机架
11寸桨搭配轴距500MM机架
12寸桨搭配轴距550MM机架
13寸桨搭配轴距600MM机架
14寸桨搭配轴距650MM机架
15寸桨搭配轴距680MM机架
16寸桨搭配轴距720MM机架
17寸桨搭配轴距780MM机架
18寸桨搭配轴距820MM机架
19寸桨搭配轴距860MM机架
20寸桨搭配轴距900MM机架

以上仅供参考。不要说什么650机架能上15村桨。上多大的桨玩家自己决定,以上仅仅是给个建议。

机架平衡。
如果不玩航拍,低脚架,可以不用管平衡,起飞后让飞控去调整平衡。就算你电池单边挂也不怕。(最好不要单边挂,这样四个电机受力不平衡,影响效率。
玩航拍大多都用高脚架。有必要做下平衡。
为什么?
高脚架重心高,起飞和飞行中没问题,降落就没那么稳了,如果重心偏离很大的话落地时很容易翻机。所以重心偏离大的话就要调整了,主要调整电池安装位置就可以了。重心偏差一点没问题的,大致调下就可以了。
剩下的也没啥可说的了。
其余航拍需要的配件:
1.云台,
用来抵消飞机俯仰和横滚所带来的震动。就算飞机向左右倾斜,云台也能使相机保持水平。让拍摄画面更稳定。同时还能通过遥控控制相机的俯仰和横滚拍摄。

2.图传
图传可以将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实时传输到地面,(摄像机要支持实时AV输出)配合地面的接收器和显示器可以实时看到飞机拍摄到的画面,一般500MW的功率足够用,配合蘑菇头天线,三叶草天线或平板天线可获得更远的传输距离。

3.OSD视频叠加板
OSD串联在摄像机和图传之间,一端连接飞控。可将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叠加上飞行数据。比如高度,经纬度,速度,距离,航向,电压,电流等许多信息。让你在地面通过显示器观察到飞机的实时飞行状态。需要飞控支持此功能。

4.遥控
航拍至少需要7通道遥控,1~4通道控制飞行姿态。5通道切换飞行模式。6.7通道控制云台的横滚和俯仰。三轴云台则需要至少8通道遥控器,第八通道可控制云台Z轴旋转。当然,也可配备两台遥控器,一台控制飞行姿态,一台控制云台拍摄。

5.电池
飞机重量选择电池容量,太大的话飞行效率低,太小续航时间短,建议云台和图传单独使用一块3S电池供电,2200MAH15C足矣。
记得不要买很便宜的电池。

最后发张我自己的配置清单。
最大拉力10KG
最大起飞重量5KG
最佳起飞重量3.5~4KG
电机: 飓风C3515 KV400
电调: 好盈铂金30A
电池: 狮子6S 5200mah
遥控: 天地飞八通
桨: APC1447(正品DJI1555要180一对,两对360,买不起,委屈点用APC)
飞控: APM2.6,6H GPS
图传: 2000MW收发一套。
显示器: 7英寸
OSD: 海盗miniOSD
数传: 海盗3DR200MW
机架: MX720全碳纤维大黄蜂机架(自制中)
云台: BGC两轴控制板&朗宇2208云台电机(自制)
其它: 电流电压传感器。夜航灯。

学无止尽,本人所述或许有错误和不合理的地方,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和建议请提出来,大家一起打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