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 带狗

楼主(2016-01-23):
TM 4014  kv400    乐天50a  1555桨  750轴距带狗4起飞重量6.8公斤  16000电池 飞12分钟,2.19开始回来,回压3.8 才放出9000

网友A:
不错啊,感觉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感觉略重了

看着就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就重

嗯,至少电调没必要50a的,这个电机悬停电流平均也就几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至少电调没必要50a的,这个电机悬停电流平均也就几a而已

知道,看中他带了LED

网友:
这挂狗好浪费啊! 关键挂狗还这续航时间

网友B:
造这么个机子挂狗,还只有这个续航时间~~这个机子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C:
不错!可是,布线。。。。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是,布线。。。。继续努力

折叠件孔太小,电调线很粗,加上线太多不好穿…不喜欢线太整齐,显得没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这么个机子挂狗,还只有这个续航时间~~这个机子目的是什么

主要装逼…

网友:
16000mA,机架6.8KG,50A电调,挂狗4,确实浪费挺大。机器太重,你这个配置做成6轴或4轴至少可以飞到20~30分钟。我也做过4轴8桨,重量在5.0KG,10000mA电池挂微单,飞行了时间20分钟,挂狗4飞行时间在26分钟,(恒力4830电机、好盈40A电调、达普10000mA电池,电动折叠脚架、1555桨)

网友:
前辈告知下接线可以么。还有就是8个电调都必须要是一样的么,相同品牌不同安数的行么??感谢了

网友:
大马拉小车

网友:
x8降压太厉害  建议双电池并联 我看国外挂red的都是双电池

网友:
效率太低了,挂狗浪费

网友:
装B神奇~,X8动力强劲,有一种动力彭拜的感觉,姿态稳定性也非一般多轴可比。你这X8最大的问题是超重了,需要大大的减重,不然效率低的可怜;我曾今那台X8-730,和你的配置差不多,电调30A足以,还是电动脚架,挂狗上1000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4500g,飞行25分钟,飞行的感觉真爽;只是炸鸡了一直没去修复它,最近有计划重新再打造一架X8;你那X8光溜溜的帽子很漂亮,哪来的?
                                                 纪念----“X8-73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21969&extra=

网友(2016-03-25):
简直6来飞起

网友:
6.8kg带狗飞12分钟。精灵挂狗1.3kg,飞18分钟。

网友:
有必要用这么大的载机吗

网友D:
你是自己组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自己组装的吗?

网友:
最近我也组了个X8就是耗电太厉害了,不过稳定性还是一般的四轴不好比的。四支新桨和四只破桨挂个最便宜的云台拍出来了视频一点果冻都没有。就是续航太蛋疼了。我的起飞重量是3.6公斤。3S6000的电池飞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