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尺寸的穿越机有什么操控方面的差别

楼主(2016-01-23):
是不是越小就越灵敏?哪个尺寸最适合入门新手?

网友A:
qav250、qav280
小的入门太灵活

网友B:
就跟 开大车 小车一样的不同感觉

网友C:
入门建议250-280。
一方面机器稍大,装机相对方便。
另外比更小的轴距稳一点。

网友D:
250是折中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