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可以变换通道吗?

楼主(2016-01-23):
乐迪AT9可以变换通道吗?比如我想把1和2通道互换,或者把油门通道和其他通道互换可不可以?

网友A:
在接收机端换通道更方便,例如12通道互换,把两个舵机插接收机的接口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端换通道更方便,例如12通道互换,把两个舵机插接收机的接口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使用ppm或者s.bus链接飞控1~6通道顺序是固定的,这就不能通过互换接口实现了......

网友:
您好!请问您想变换通道是需要做什么用途呢。
正常情况下,1-4通道为基本通道,是不能更改的呢。
不过如果您的遥控器是mode1,更换成对应的玩具手mode3,会将1,4通道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