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3航拍直播模块

楼主(2016-01-23):
为准备室内航拍直播,所以采用精灵3 P版,精灵3和inspire 1的遥控器有区别,精灵3无HDMI高清视频接口,还好在淘宝上找到了有升级模块,于是立马搞了一款来测试,以下是本人的整个改装详图。

1.刚收到的升级直播模块,一起来目睹一下

2.拆解模块和后盖,注意HDMI的白色接口,稍微使点劲就ok了。

3.拆解遥控器,打开后盖后拧掉遥控器原装的三颗螺丝,准备拆遥控器上的模块,我套子比较多 不要介意

4.拆排线(还好前端时间我笔记本坏了,自己拆了笔记本,所以拆排线也不难),注意黑色扣往上拨后排线即可拔出来

5.换上新模块,按原位装上排线并拧上螺丝

6.最后扣上后盖(注意之前的HDMI的扩展接口,用小劲一摁就好了),大功告成

7.最后我们来检验一下直播效果

备注:OSD信息可以通过APP上的设置,取消显示。
现场直播的有木有

网友A:
请教一下,HDMI输出是否真的如传说的那样,延时比USB输出到 iPad上的小?

网友B:
关键是距离,测试过稳定能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距离,测试过稳定能有多远?

这个距离跟模块没关系,距离跟飞机和遥控器距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HDMI输出是否真的如传说的那样,延时比USB输出到 iPad上的小?

测试效果 我自己感觉都差不多,没有卡屏过。几堵墙都有图传信号回来。没有延时。

网友C(2016-08-04):
多钱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后几乎无延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钱 一个?

几大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钱 一个?

你也想改装么

网友(2017-05-05):
那原来的模块直接扔下闲置了

网友E(2017-06-13):
问下楼主,换模块之后是否需要一根数据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换模块之后是否需要一根数据线的?

不需要,手机自带

网友E:
这个模块是否通用精灵序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是否通用精灵序列

不适合3S,遥控器不一样,你要入手?

网友(2018-01-14):
正想买个,用在 goggles上

网友:
楼主请问精灵4P+遥控器后的HDMI输出,但是显示器上会有操作界面,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除呢

网友:
精灵3se不知适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