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银燕BLHeli电调初次上电测试烧坏的问题

楼主(2016-01-23):
论坛里的各位大大你们好,小弟最近在DIY自己第一台QAV 250穿越机,选用的是银燕BLHeli 12A电调和银燕1806电机
昨晚装机时,想做个转向测试,其中一个电调一插电秒烧,拆开烧掉电调,发现是中间那个4407A MOS管烧坏。
发现3根电机线有些地方和MOS管的针脚焊在了一起,针脚与针脚直接也发现有焊在一起的情况。
小弟这里想请教下各位大大,他们焊在一起是没问题的吗?这会是导致烧坏的原因吗,算不算质量问题?
另外想请教下,中间这两排一共6个芯片都是MOS管吗?我看其中三个 F8736,其中3个是 4407A(下面有个6位数编码不一样),这个算正常情况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是真货吗?找买家啊,好歹银燕也是有点名气的。

网友:
han jie mei you wen ti ,jiu shi zhe yang. hui buhui fanjie dianyuan shaole .

网友:
管的内侧的四个针脚其实就是等于一脚,是可以焊接在一起的。与接线也可焊在一起。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MOS管的4个脚可以焊在一起的,秒烧看看是不是电源正负接反了?如果是接反100%秒烧。

网友:
我上次接反了也是烧的4407。瞬间冒黄烟。检查下是不是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