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刷云台横滚方向不断摇晃 (成功修復)

楼主(2016-01-23):
今天非常大风,四轴降落的时候较快速,四只脚重力的撞到地面,幸好是四只脚落地,云台没有碰撞,机体没有表面的损伤。但重新接电测试时,发现云台的横滚方法运动不正常,当四轴平放时,它都不断于横滚方向摇晃,将云台向左倾斜,云台的横滚方向仍在摇晃,但将云台向右倾斜,云台的横滚运作就很正常。云台的俯仰运作是完全正常。
本人用的是BGC3.1控制板,已接计算机重新教准Gyro,但全没改善。请问这情况是电路板或是无刷马达问题?
附上视频作参考
希望有高人提点!

网友:
不嫌麻烦 重新 校准 要拆感应片,视频好多的~~~! 调好 P I D吧

楼主:
已做了六面校准,但情況都是一樣,沒有改善,希望有高人進一步提點!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的问题。我之前用稳压芯片给云台供电,芯片质量不过关,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直接接在3s电池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的问题。我之前用稳压芯片给云台供电,芯片质量不过关,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直接接在 ...

这个可能性大,或者电机损坏。

楼主:
真的感谢各方模友的建议! 本人的云台一向都是直接接到3s电池,所以本人都猜测是电机损坏。新的电机已在路上,希望我猜得对! 不然又浪费时间及金钱。

楼主(2016-02-26):
成功修复云台

个多月前因一次大风,四轴重重的降落,但四轴及云台没有碰撞。后来发现云台的横滚方向只有很少的自稳角度。
1) 及后将传感器做了六面校准,但全没改善。
2) 修改 PID值,也是没有改善
3) 本人尝试将横滚方向的马达转动120度安装,横滚自稳角就会改动120度。本人猜想是马达问题,更换全新的马达。又是没有改善。
4) 购买新的控制板及传感器,只换上新的控制器,重新做了水平校准及修正各参数。真的高兴,云台又回复初时的稳定。

希望各模友若遇上相同的问题,大家就不用猜,只要更换控制板就可。

网友(2016-04-21):
我的传感器连接线接触不好直接通电俯仰灯爆闪电机不工作

网友:
赞赞~!也许只要买传感器呢?或者只是传感器的线出问题了呢?

楼主:
本人购买了云台控制板后,将全新的马达,接线,传感器及控制板,一个一个的换到云台上,只有更换了控制板,云台才能完全正常运作。所以现在有一个全新的马达,接线及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