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的电调改造成功一半!继续欢迎高手指点~~~

楼主(2016-01-23):
继上一篇帖子的描述,本人已经初步掌握AR电调的电流提升的改造(但尚未彻底成功~),现在从飞控主板上,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AR本身的供电方式与大部分飞控不同,一般飞控是由电调供电,但AR却是电池直接连接飞控主板,再由主板分电给各电调电机,由于AR飞控主板本身的最大供电电流只有5A,若要走原本的线路,起码要先提升飞控主板的电流承受能力,我研究了很久,经过以前烧毁飞控主板的惨痛经历,初步掌握AR飞控主板的电压电流相关的元件部分为以下图中所示,但不太清楚,到底这两个芯片是MOSFET还是降压稳压IC?请求对电子电路熟悉的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AR的飞控主板,红色和黑色的粗线是连接电池的。

这是AR的飞控主板,红色和黑色的粗线是连接电池的。

这是飞控主板的背面,左侧圆圈部分是主电源线的焊点,我想弄清楚右侧的两个芯片是什么东西

这是飞控主板的背面,左侧圆圈部分是主电源线的焊点,我想弄清楚右侧的两个芯片是什么东西

网友A:
从周围焊盘连接和器件编号看,左边的Q1700是功率MOSFET无疑。右边的U1701印着型号,你可以搜索一下就能知道是何种IC,图片上看不清字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周围焊盘连接和器件编号看,左边的Q1700是功率MOSFET无疑。右边的U1701印着型号,你可以搜索一下就能知道 ...

谢谢大侠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周围焊盘连接和器件编号看,左边的Q1700是功率MOSFET无疑。右边的U1701印着型号,你可以搜索一下就能知道 ...

我拍照放大了该两个芯片,确实P4413LS是MOSFET,而RT8293BH那个也是MOSFET。请教一下~
1、我现在手上有十几颗DMC3021LSD的 MOSFET(单颗最大电力承受6A),若我想提高主板的电流承受能力至12A,能否直接在主板上现有的P4413LS和RT8293BH上各叠加并联焊接一颗DMC3021LSD?
2、另外请教图中篮圈的小芯片是否MOS驱动?若我要在大的MOS上叠加并联焊接多一颗MOS,那么是否也要在该小MOS上再叠加多一颗相同的MOS呢?(我也在淘宝上买了十几颗的C009T)

途中红圈的是大MOS,想请教篮圈的两处是否MOS驱动?

途中红圈的是大MOS,想请教篮圈的两处是否MOS驱动?

这是我在淘宝上购买的大MOS(DMC3021LSD)和小MOS驱动(C009T)

这是我在淘宝上购买的大MOS(DMC3021LSD)和小MOS驱动(C009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拍照放大了该两个芯片,确实P4413LS是MOSFET,而RT8293BH那个也是MOSFET。请教一下~
1、我现在手上有 ...

U1701看周边连接,应该是一颗双MOSFET,即一个封装内有两个。左边的Q1700是单MOSFET。
1)能否直接叠焊。首先要搞清楚其工作状态:如果只是控制通断的直流开关,没问题。MOSFET是电压控制器件,栅极无电流,所以驱动器无需增加; 如果是工作在高速开关状态,比如电调或DC-DC,就要考虑驱动器能否有效驱动叠焊后加倍的柵极电容。

2)这类简单电路基本都用三极管驱动MOSFET,其驱动能力取决于周围偏置电路,单纯并联叠焊并不能增加其驱动能力,叠焊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701看周边连接,应该是一颗双MOSFET,即一个封装内有两个。左边的Q1700是单MOSFET。
1)能否直接叠焊 ...

已经查到RT8293BH是DC DC 开关稳压器,最大承受电流是3A,请问若我要支撑至12A,是否可以用4只叠加并联起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查到RT8293BH是DC DC 开关稳压器,最大承受电流是3A,请问若我要支撑至12A,是否可以用4只叠加并联起 ...

控制IC肯定不能并联啊,不同步会冒烟的。
何况,DC-DC只是给飞控之类供电的,加大它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IC肯定不能并联啊,不同步会冒烟的。
何况,DC-DC只是给飞控之类供电的,加大它干什么?

即我这里主板上的两个芯片都不关电调供电的事?

楼主:
我这次换回原装没有改动过的AR电调,其中一只电调上把原装的电机摘掉,焊接上从淘宝买来的杂牌1806电机,然后开机,启动电机,四个电机转动了一秒就报警马达卡住而自动停止,重复N次启动,都是转动了一秒就报警电机卡住……请问是否飞控主板默认供给每个电机的启动电流值太小,驱动不了1806电机,从而使该电机电调报警卡住?

右边的是原装电调+电机,左边的是原装电调+杂牌1806电机

右边的是原装电调+电机,左边的是原装电调+杂牌1806电机

网友B(2016-06-26):
引用 楼主:
我这次换回原装没有改动过的AR电调,其中一只电调上把原装的电机摘掉,焊接上从淘宝买来的杂牌1806电机,然 ...

parrot电调兼容性极差。从内转子换到外转子,堵转并不奇怪。bebop的电调接12n14p的1806都会卡,只能接9n12p,ardrone也是一样。不过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安装天线的方法?

楼主(2016-12-28):
引用 网友B:
parrot电调兼容性极差。从内转子换到外转子,堵转并不奇怪。bebop的电调接12n14p的1806都会卡,只能接9n1 ...

抱歉,半年没有上论坛,今天才看到你的信息,想要了解ARdrone的天线改装方法,我有空会尽快弄个分享教程出来~。

网友C:
其实提升电流输出能力很简单,你看一下电调的原理图。MOS是由电源直接供电的,你把MOS换成功率大点的,然后从电源直接飞线到MOS管就可以了。但要注意MOS的参数,如果开关速度变慢了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提升电流输出能力很简单,你看一下电调的原理图。MOS是由电源直接供电的,你把MOS换成功率大点的,然后 ...

请教如何直接飞线到MOS?若要换大一倍功率的MOS,是否更换比原本的MOS承受电流大1~2倍的MOS?

网友:
上下桥臂的MOS一端是地,一端是电源,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主要就是电源和地的线不够,只要飞线把电源和地加粗即可。
你的板子线路看不清楚,从管脚来看P4413LS是个MOS,你只要找个同类型的功率更大的管子换上即可。但只看到一个MOS。。。不知道你这电路是干什么的?有的开关电源会用MOS扩流,这管子不像是电机的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