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推到55%以上十字盘立刻往右边倾斜 KDS的EBAR

楼主(2016-01-23):
倾斜度挺大的 在往上推油门就打到地了 副翼往左边都拉不回来 求高手帮助

网友A:
陀螺仪要清零,还有上电自检时不要动控和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要清零,还有上电自检时不要动控和飞机

网友C:
是不是修正反了

网友D:
嘿嘿。。我的灰机是尾巴锁不住了。。正在发愁。。。

网友E:
先確定接收和ebar的線有沒有插錯,設定好搖控為120,配對好摇控和ebar上的正反,設定完後關機從新對频確定沒錯才開始歸零,樓主問題應該是以上其中一個步驟出錯

网友E:
鎖尾問題有可能鎖尾關了,其實很易分別出,用手左右擺動機尾,正常鎖尾下尾舵是不回中,如果關掉鎖尾,尾舵作出補償動作後便會回中

网友F:
ebar出现这个问题 一般是震动太大了

网友F:
front装法震动太大 就会向右倒 副翼会自动往右慢慢打死。重启ebar 然后排一下震。其实ebar还是很抗震的 能把ebar震成这样 那飞机的震动应该是非常大了

网友G:
我也刚用这个,按说明书设置还没出现你这个问题。不过我陀螺仪安装是按第一个(
头朝前线朝后
)但是要选择第二个(
线朝前头朝后
)安装方向才修正正常。飞的时候也没出问题

网友H:
看样子明显是修正弄反了

网友I:
陀螺仪方向选对了没有?我上回遇到这个问题了,捣鼓了三天,发现自己把陀螺仪摆放方向放反了,修正反了。。。

楼主:
好像是震动大引起的 排震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