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可以升級15.09版

楼主(2016-01-23):
  今天在維基找到cc3d有更新版為15.09版.原openpilot已經更改為librepilot.並且出15.09版可以用於cc3d飛控.已經重灌完畢.待明日試機.

网友:
請問這是revo版本的還是舊版普通版本的更新?

网友:
升级了哪些?

网友:
瓦斯扭?  (what's new?)

网友:
更新了啥?

楼主:
  • EasyTune:為“脫機”調優:一TxPID功能,
  • 提高電機縮放,
  • 不同的艾可+因素的側傾和俯仰
  • 固定翼:卷差和設置嚮導的改進,
  • 導入/導出,管理模板,
  • OSX修復運行'酋長'崩潰,

  • Easytune : A TxPID feature for 'offline' tuning,
  • Improved motor scaling,
  • Different Acro+ factors for roll and pitch
  • Fixed wing: Roll differential and setup wizard improvements,
  • Import/Export and manage templates,
  • OSX fix for crashes running 'El Capitan',
  • ...

网友A:
有下载的网址么?

网友B:
貌似NAZE32是STM32 F1
SP racing F3是STM32 F3
CC3D Revo是STM32 F4

是这样吗?
CC3D Revo真是贵

网友C:
难道楼主是 香港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楼主是 香港的朋友??

我是對岸的.不是香港的.真的15.09版好飛趕快下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對岸的.不是香港的.真的15.09版好飛趕快下載.

在哪下载?我去官网看了,没找到?

网友A: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固件是照搬op?还是另有新的算法?

网友D:
能直接给下载地址吗

网友:
cc3d atom 刷15.09  裡面参数很多要重新设定.升级前最好先把原有参数记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直接给下载地址吗

https://librepilot.atlassian.net/wiki/plugins/servlet/mobile#content/view/4128780

网友:
楼主你这是误导,openpilot和librepilot虽然有关系,但是不是你说的那样。librepilot是在openpilot的开源基础上修改的,应该说librepilot是源于openpilot。openpilot现在准备闭源了,但是librepilot是开源的。起源就是openpilot内部分裂了。以后更新op和lp是分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NAZE32是STM32 F1
SP racing F3是STM32 F3
CC3D Revo是STM32 F4

不止这点区别,其他的区别还很大,Revo的硬件比其他的高很多

网友:
openpilot  對CC3D 普通板就到15.02 在上去就只支援REVO板的。。。

网友A:
已把三个cc3d刷成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把三个cc3d刷成砖了。

成砖.是可以救回.利用TTL來刷並且在CC3D的根做短路.利用ST程式來灌CC3D的BIN程式.就可以救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砖.是可以救回.利用TTL來刷並且在CC3D的根做短路.利用ST程式來灌CC3D的BIN程式.就可以救回.

大神,可以说的再详细点么?你说的st程式,是不是就是用st-link来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神,可以说的再详细点么?你说的st程式,是不是就是用st-link来刷?

用TTL线刷就行。
使用ST公司的flash_loader_demo 软件刷
cc3d 的接口定义见图 另外需短接圈中那个焊点。刷完记得断开这个焊点

TTL 接线方法

TTL 接线方法

短接

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TTL线刷就行。
使用ST公司的flash_loader_demo 软件刷
cc3d 的接口定义见图 另外需短接圈中那个焊点 ...

如同29樓前輩說明作業就可以救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TTL线刷就行。
使用ST公司的flash_loader_demo 软件刷
cc3d 的接口定义见图 另外需短接圈中那个焊点 ...

感谢。。。

网友:
請問哪裡能下載cc3d原版的bin呢?

网友A(2016-03-20):
有时间试一试,看了一下详细介绍,感觉控制模式比之前多了一些

网友:
升级之后会对原有的参数有影响吗?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