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接上USB,飞控没反应正常吗?

楼主(2016-01-23):
   我买了个APM2.6飞控,接上USB没反应,一定要接通电源,飞控灯才闪,但一直滴滴滴,叫个不停,电调也无法校准,我的配置朗宇A2212KV980,好盈乐天20A,电流模块。M8NGPS,该如何处理,请大师指教。

网友:
单接usb都没反应的话  一定是有问问题的

楼主:
什么问题,是飞控的问题吗,接上USB,飞控应该有反应,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是飞控的问题吗,接上USB,飞控应该有反应,对吗?

飞控有问题  单接usb飞控一定有反应的

楼主:
我的飞控是新的,买来有几个月了,因一直没成功装上地面站,这两天地面站装好了,才用,调试时发现问题了。

楼主:
那谢了,我去找店家。

网友:
换USB连接线

楼主:
换了几根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根都没用。

我碰到最多的换了4根,最后是跑邻居家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