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维修

楼主(2016-01-23):
k8挂了 ! 有懂电子的模友 , 给我看这个元件 , 是不是3.3v 稳压管?  谢谢

网友:
对头,是不是3.3就不清楚了,不过肯定是LDO

网友:
3.3稳压sot223封装好像

网友A:
如果看不清管子字迹,就看它后方的元件需要多高电压,看准脚位,找个符合要求的换上。知不知道管子型号都没什么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不清管子字迹,就看它后方的元件需要多高电压,看准脚位,找个符合要求的换上。知不知道管子型号都没 ...

管上只有 上方 33 下方 22 四个字 , 推算是3.3v稳压 , 但看见输出脚与南牙供电 v+ 相连 , 输出脚应是5v 才对 , k8输入电压应是5-10v

网友:
3.3V的XC6203。

楼主:
看来对了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对了 , 谢谢

¥5块多?好壕气。
用在这里没什么高精尖,用几毛钱一个的国产货估计可行。看电路板的样子电流不大,XC6201、6202等管脚一致的低压差芯片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块多?好壕气。
用在这里没什么高精尖,用几毛钱一个的国产货估计可行。看电路板的样子电流不大,XC6 ...

5块钱是10个 , 10个起跳 , 5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