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用的汽油机气缸和活塞都是铝的吗?

楼主(2016-01-23):
淘宝上看这些配件,看上去似乎都是铝合金的啊。

铝合金在300度左右的温度下,强度基本上就没有了吧?

网友:
硅铝合金

网友A:
汽车发动机也是铝合金的啊……还有密封橡胶圈的,都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动机也是铝合金的啊……还有密封橡胶圈的,都耐高温的

不是应该外壳是铝的,但内部敲进去一个钢制的缸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外壳是铝的,但内部敲进去一个钢制的缸套吗?

看工艺了,我记得法拉利就是整个铝浇筑的

网友:
一般气缸都是铝镁合金的,缸套都是钢的,活塞也是铝镁合金的,跑车和有些性能车基本是锻造铝的。用铝镁合金可以减少很多的重量也能得到更好的散热效果。像WRC的赛车都是锻造铝镁合金活塞和连杆重量更轻强度一点都不比钢制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