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赛105阿凡提

楼主(2016-01-23):
各位大哥们,小弟最近入手了一架黄赛的105阿凡提涵道,回来组装完成以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开遥控,通电以后,电调自检声音不对,我买的是12s的版本,通电以后电调自检声音是乱的,是不是本来应该是12声 滴的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油门最大行程也设置了   。。。。还有就是襟翼插6通道,起落架收房插5通道,我设置了6通道的开关,但是为什么襟翼不能回位呢  然后别的基本都是对的,麻烦哪个大哥能告诉我一下我哪里做错了吗???衷心的感谢!!!

楼主:
我刚才看了他们装机视屏,我通道插的是对的呀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调自检声音不对呢  还有襟翼也是不对的

网友:
这。。。建议别飞。

网友A:
6通道开光拨动,襟翼会不会动?

网友B:
乐趣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道开光拨动,襟翼会不会动?

就动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趣在于此

能不能教教我呢

网友:
能动说明是对的,把行程设置的大一点

网友A:
调最大和最小行程跟中立点位置,调到适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最大和最小行程跟中立点位置,调到适的位置。

谢谢  我已经弄好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要不要打开襟翼呢  还有就是降落的时候打开襟翼  飞机会不会飘很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弄好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要不要打开襟翼呢  还有就是降落的时候打开襟翼 ...

一般有襟翼,就用吧,不会飘很远,飞机比较重,很好飞,基本对准跑到,控制好油门保持下降速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襟翼,就用吧,不会飘很远,飞机比较重,很好飞,基本对准跑到,控制好油门保持下降速率就好了。
...

好的,好的,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襟翼,就用吧,不会飘很远,飞机比较重,很好飞,基本对准跑到,控制好油门保持下降速率就好了。
...

还要问一下,我的是12s,那个电池位置怎么放啊,重心在哪里?你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