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5和小米运动相机选择

楼主(2016-01-24):
现在as15二手价格320,小米运动相机399全新这两个相机有没有用过的,有使用过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
小蚁是卷帘快门,

网友A: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宽窄视角模式,电子防抖,防水套,Zeiss镜头。。。。小米瞬间不见。

但是,它没有AV out,不适合FPV。当然HDMI数字图传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宽窄视角模式,电子防抖,防水套,Zeiss镜头。。。。小米瞬间不见。

但是,它没有AV  ...

有个凑合的方案是 hdmi转a/v   大财小用了

网友:
小蚁坏了修不了,你看着办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凑合的方案是 hdmi转a/v   大财小用了

这是一次性投资,也就100来块钱

网友C:
sony 那个在震动大时画质也还可以的,新机的价格也很高。

但是小米yi,有点儿震动就扭成S型了。它那个卷帘快门比别的相机慢。
其它方面还是不错的,有AV输出,外部供电,1600 * 1200 的录像。电子快门控制也好改。

如果只是自己玩儿,建议选小米yi运动相机。如果用于商业用途它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 那个在震动大时画质也还可以的,新机的价格也很高。

但是小米yi,有点儿震动就扭成S型了。它那个卷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