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精灵2能改装成穿越吗?

楼主(2016-01-24):
有方案么?有个精灵2咋机了,想改成穿越机玩玩,用原来配件飞控电机电调可以吗?谁能提供个成熟的配件清单最好,新手没问过穿越

网友A:
就拿它当穿越鸡飞就是了,无非慢点。穿越的尺寸、马达、电调小一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拿它当穿越鸡飞就是了,无非慢点。穿越的尺寸、马达、电调小一号。

就像体验穿越的快感

网友:
算了吧
飞控要改,遥控也要改
不嫌麻烦?

网友B:
飞控不适合穿越,当然, 慢点穿那种大间距的树林还凑合

记得用手动模式,不要放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适合穿越,当然, 慢点穿那种大间距的树林还凑合

记得用手动模式,不要放生了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下单,还是重新配吧,穿越就是要激情

网友:
直接就可以当穿越机飞,,只是速度略慢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