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凤凰电调,多出来的白色信号线怎么设定

楼主(2016-01-24):
新款凤凰电调,多出来的白色信号线怎么设定,怎么用

网友:
那是定速线,

楼主:
怎么设置哪

网友A:
edge的那根线不必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ge的那根线不必理会

我想使用,怎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使用,怎么用的

用软件设定,在设定的某个界面,忘了是哪个,AUX功能,就是这个线的作用,可设定定速感度,转速输出,什么什么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设定,在设定的某个界面,忘了是哪个,AUX功能,就是这个线的作用,可设定定速感度,转速输出,什 ...

是这个吗。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