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

楼主(2016-01-24):
自己弄得    怎么调。。。

楼主:
还有  快飞起来的时候会摆动  怎么破。。

楼主:
飞机如果长期不用  电池的保存电压是多少

楼主:
哎    就没人愿意知道下呢

网友:
这个要撞上起落架

楼主:
没必要吧

网友A:
保存电压3.83V   块飞起来的时候震动有机架强度 飞控感度 电机角度  桨的平衡等多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电压3.83V   块飞起来的时候震动有机架强度 飞控感度 电机角度  桨的平衡等多种原因

谢谢谢谢,还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电压3.83V   块飞起来的时候震动有机架强度 飞控感度 电机角度  桨的平衡等多种原因

可不可以给我一下调控的那个软件  就是校准的   还有教程。。。跪下了!! 谢谢!!

网友B:
新手用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用apm

网友C:
多查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给我一下调控的那个软件  就是校准的   还有教程。。。跪下了!! 谢谢!!

不好意思我没有 APM的软件  我也几乎不调APM的东西      这个你要论坛里仔细搜索下 AMP 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 APM的软件  我也几乎不调APM的东西      这个你要论坛里仔细搜索下 AMP 教程了

那么你飞什么呢?

楼主:
是飞固定翼吗?

网友D:
你先把那三根线的焊点包上热缩管再说吧,没热缩管也要上绝缘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那三根线的焊点包上热缩管再说吧,没热缩管也要上绝缘胶布

日本手怎么解锁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如果长期不用  电池的保存电压是多少

3.85v

网友:
这有什么不行,我就是第一次玩四轴就用APM飞控380轴距的,看泡泡的视频学的,一次装机起飞成功,什么参数都没调就能起飞的很好,现在学会了自动调参后飞的很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手怎么解锁啊  ?

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网友:
焊点请做绝缘处理,不然小心炸机

网友:
新手用apm的话,我建议用旋钮调参,不要用自动调参,用一个旋钮通道调整大致的感度,肯定不会让你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