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MB plus救鸡问题,请教大神求解决

楼主(2016-01-24):
MB plus救鸡版本按照说明都调好后,救鸡模式选择教练模式,飞机起飞后切救鸡,飞机突然或者过两三秒后向左倾斜15-30度左右,打杆打到底可以维持飞机水平。正常飞行时飞机平稳,十字盘水平,基本不飘。在地面调整救鸡模式A灯号闪烁时舵机中立点已向右打杆打到紫灯熄灭,但飞机还是左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飞机是个450L,斜盘舵机用DEKO1102,冰人旋翼头,救鸡模式的其他模式因为飞机左倾的原因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切救鸡会怎样,在此先谢过各位热心的大神

楼主:
好像知道为啥了,熄火在调完姿态模式后,先应该得正常保存,然后断电才能记忆,陀螺就像傻了一样向左倾虽然是个小问题,但不发现还真头疼,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在地上拆槳後,先用一般的飛行方式運行,之後再切自平,看十字盤是否有傾斜,如果有,可能是震動太大。

网友A(2016-04-19):
你的MB PLUS救机怎么调试 的,有中文说明书或教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MB PLUS救机怎么调试 的,有中文说明书或教程吗

你这头像真恶心!不是我批评你!

网友C:
你这头像真恶心!不是我批评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头像真恶心!不是我批评你!

大半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头像真恶心!不是我批评你!

四年一度的世界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头像真恶心!不是我批评你!

是晕,不是恶心,用词不当

网友:
MB没用过。但是我分享一个Neo开启新手稳定模式的一个类似问题和解法。NEO买回来,要放在水平面上校正。那么自然而然,开启新手稳定模式,他是会试图“绝对水平”,因为电直有一个持续向右吹的尾桨,因此“绝对水平的情况下”,飞机会持续向左水平漂移。解法是要做Trim Flight修正,等于要通过trim flight告诉陀螺仪,机身向右偏多少,才能静止。

但愿有用。

网友:
MB救机 乱飞的 最好不用。只对新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