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变距四轴都有哪些“干货”

楼主(2016-01-24):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首飞视频可能要迟几天了,最近寒潮,只想在家待着,室外?出去了就冻成狗了啊,南方零下八九度啊…………

不废话了,虽然说出厂拿到手的时候是已经组装好了的,但,入魔多年,和周围的小伙们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潜规则”:
只有自己装的飞机才放心,也才敢飞。

拿到手简单的研究了下结构,然后是:大卸八块。彻彻底底的拆散

拆散了先不着急装,咱们来“剥去其外壳,窥看其中的内里”

电机上面光秃秃的,没有标注具体的型号和KV值,问了厂家,说是1100KV的
大小感觉和500级的大小差不多

电机做工中规中矩,银白色的倒角还算漂亮

再看看电机座,原先没拆的时候以为是分体式的,拆了之后没想到是一体的。

不过这个电机座,缺乏设计的工业美感,说白了,就是不够“骚”,哈哈 。比如弄厚一点,然后铣几个曹,搞个倒角,雕几个镂空,做个logo,再氧化成骚红色……

再看看电机的一级传动

这个结构的设计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可能我会有些思维定式,因为我老喜欢从传统直机的角度看这个飞机 )
1:我拆电机的时候,发现,电机座的螺丝孔是死的,也就是说不能调节皮带的松紧。
因为我之前玩的所有电直都可调节:皮传调松紧,齿轮减速就调间隙。可能厂方设计人员的思维
是:我已经计算好了,不需要再让玩家调这个了。

2:因为是皮带减速,皮带装上去之后,会对轴有个径向的压力,导致会有轻微的变形。我建议加个第二电机轴承座。

再看看变距部分
采用的是富丽500的尾巴,下面放了张对比图,从左到右分别是fusion 50(600级别) 富丽500 嘉迪500的尾巴

我之前有过一架亚拓500,发现一个特别特别蛋疼的地方,就是无论是亚拓,还是飞越,嘉迪,富丽家的500的尾中联螺丝用的都是2.Omm的,太细了,老是害怕射尾桨,或者炸鸡修机拆螺丝滑头。这不,笔者在拆尾桨夹打算上推力轴承油的时候,啪,螺丝断头了…………赶紧趁着快递没放假之前买了一对回来压压惊
所以我建议变距部分改用粗一点的螺丝,或者干脆用550的尾巴

另,笔者曾写过把500尾中联2.0改2.5螺丝的帖子,感兴趣的可以穿越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0996

说实话,在没有拿到实物之前,我以为这玩意儿就是个山寨货。跟淘宝上一些“黑心”卖家的东西差不多,东西能省就省,能用塑料件就用塑料件,能用便宜货肯定不会用贵的。但拿到飞机后,可能并不完美(其实每个厂家的飞机多多少少都会有设计不太好的地方)但至少看到了诚意。

尾波箱用的是一体化的尾波,这样的好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用分体式尾波,炸鸡后修机的酸爽只能用内牛满面来形容了。

很意外,突然发现固定L壁的支座也是一体的。尾波不知道是哪家的,可能是某个工厂代工的。

这里PS一下:在没拿到实物之前,我曾比较猥琐的意淫了一下比较坏的方案:尾波用塑料的,类似老款500ESP的那种,桨夹也是塑料的,而且是不带推力轴承的那种。你说,这样搞能飞吗?飞肯定能飞啊,但没有“诚意”啊

下面看看核心部分,大脑——飞控
体积不大,白色塑料外壳,设计感觉偏简约风格。

左边的R1到R7对应普通接收机的7个通道。居然支持S.BUS?

再看右边,S1-S4是四个舵机(Servo),M1是电机(Motor)难道以后可以支持两个电机?
说明书上说,飞控内部已经做了减震,不需要再额外考虑减震。那我们就来看看内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减震法。

PCB板上贴了两层减震海绵,海绵上面是金属配重,传感器置在配重上,配重上面又贴了三层保护海绵

请原谅我龌蹉的想法:没拆之前我原先以为的减震就是在PCB板和外壳之间贴了层3M胶…………我之前用的黄V8,miniS-bar等都是这德性……

楼主:
再来看看电调 (其实 是 好盈的) 电调是60A的,但不知道BEC多少A的。不过也用不到。
(等明天试试,看能不能通过遥控器调参)

出厂的时候把电调的电源线挑了出来,用外置BEC供电

舵机
中型舵机

拆开是金属齿

舵机基本没什么虚位,也够顺滑,但不知道具体的数据,

这个算是大梁了,在没有拆之前,我又“本能”的以为这个是中空的铝管材……

其实里面有个轴保护套,这样既能避免舵机线走线的时候不碰到主传动轴,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 强度

中间部位加了个主传动轴座,因为主传动轴比较长,加一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我有个疑问,有没有必要加个狗骨,类似于KDS5.5 那样的设计,因为这个轴太长了,担心飞行的时候震动大。或者把大梁中间的那个
轴承座加个减震橡胶,类似450,500尾管里面传动轴上的轴承设计。

这个注塑件是连接变距部分和大梁的连接件。硬度很高,分模线处理的很好。

其实从这里大致能看出它的传动方式:电机通过皮带减速,动力传给一根长轴 ,这根长轴的两头分别连着皮带轮,通过皮带把动力传给桨。

然后这个就是BEC兼USB调试模块了
红黑线是电源线,然后三个接头分别是 USB,LED和给飞控和舵机供电的BEC。

好了,变距四轴大致的东西大致这儿了

网友:
我去,拆的够彻底,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
那个牌子的啊

网友A:
关于飞控你的想法有点"龌龊"
"模糊PID + 低通滤波 +13阶矩阵卡尔曼滤波"

老杨他们搞了两年,从底层开始编程的~

国人要有信心哦~

关于螺丝,人家都说了打了胶,拧不动了就上打火机啵,我还以为是个新手拆断了咧~
ps:尾波用塑料的,桨夹也是塑料的,而且是不带推力轴承的那种 不一定代表低端哦~自行百度"Stingray 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飞控你的想法有点"龌龊"
"模糊PID + 低通滤波 +13阶矩阵卡尔曼滤波"

那我改一下。其实我原先想说的是:这个飞控不知道是从头开始设计的还是拿国外开源飞控改的。因为帖子还没有编辑完,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飞控你的想法有点"龌龊"
"模糊PID + 低通滤波 +13阶矩阵卡尔曼滤波"

至于你说的塑料尾波,塑料尾桨夹。我之前有个500级别的塑料尾桨夹和塑料尾变距(蟹爪),哪家的就不说了,精度没得说,几乎一点点虚位都没有,在没有虚位的情况下,却异常顺滑,还结实(也是没有推力轴承)。
其实我是有点思维定式了,我是被国内各种“山寨”怕了。前年图便宜,买了一个不知名厂家的450轴传尾管固定座,塑料的,精度极差,装上对转齿怎么调间隙都不顺。后来重新买了个“大厂”出的固定座,装上伞齿几乎不用调间隙,就很顺滑。质量好的塑料件并不比金属的差,哎,就是现在中国各种山寨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飞控你的想法有点"龌龊"
"模糊PID + 低通滤波 +13阶矩阵卡尔曼滤波"

兄弟头像是串口波形描绘软件吗,求关键字或download 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头像是串口波形描绘软件吗,求关键字或download link

想多了~头像是一份特殊的apm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头像是一份特殊的apm日志~

哈哈,这样啊,没玩过APM
13阶矩阵卡尔曼听来很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头像是串口波形描绘软件吗,求关键字或download link

你可以用串口猎人看波形,很好的一款软件

网友:
继续直播!!!!!

网友:
厉害 不怕拆完安上不好用了 广告贴

网友D:
我觉得电机传动处的考虑是,不会因为震动,螺丝松动,电机移位。  二来装机方便,省的调试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电机传动处的考虑是,不会因为震动,螺丝松动,电机移位。  二来装机方便,省的调试

其实还有个方面,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换不同大小,不同品牌不同功率的电机。

网友E:
期待 飞行  ,   看这结构摔一下的话,损失得挺高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 飞行  ,   看这结构摔一下的话,损失得挺高呀 !

我是水军,这飞机维修成本低的够可以了。
一体尾波箱不受到毁灭性打击的话,基本不用更换,其他炸鸡也就是换换旋翼中联,手臂铝管还有舵机的壳子,其他的塑料件简直太便宜了。就是一句话,完全不用担心炸鸡损失,中度炸鸡修100不得了了。
另外我飞了近百个起落了,日常只要拧宁螺丝维护就行,其他什么你都没动过。。

网友:
等待lz继续拆机 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串口猎人看波形,很好的一款软件

嗯嗯,正好昨晚搜到了,多谢哈

网友F:
变距多轴的性能是定距多轴无法比的。
噪音低
启动响应快
高速定点准确,会弹距离小
唯一缺点,结构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距多轴的性能是定距多轴无法比的。
噪音低
启动响应快

结构复杂颠覆多轴本质

另外我挺好奇的,变距多轴是定速的把,那就是所有的姿态控制都靠舵机。
能不能把传统多轴的差速稳定算法和舵机变距控制结合,会不会更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结构复杂颠覆多轴本质

另外我挺好奇的,变距多轴是定速的把,那就是所有的姿态控制都靠舵机。

那就完全多此一举了, 变距控制最佳情况是恒扭矩输出,可以达到最好的操控特性和最佳的续航,理论上就和汽车换档一样 省油情况2000转换档, sport下4000-5000转换档  当然法拉利是可以7000-8000rpm换档的

网友:
写得真棒!佩服楼主的深厚功底

网友:
牛,感觉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用一个电机驱动的四轴,这传动结构也太麻烦了,感觉效率绝对高不了。

网友:
这个不算直升机吧?

网友H:
这种四轴有什么意义?装逼吗?还变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四轴有什么意义?装逼吗?还变距?

有没有意义,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再者,很多事情并不是为了有“意义”才去做的,国外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大开眼界的各种发明创造,想法不都是老外在“倒腾”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中“折腾”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四轴有什么意义?装逼吗?还变距?

你说直机有什么意义?还3D,还弄个负螺距?你说多轴有什么意义?你说穿越有什么意义?还不就是玩嘛,你直机,多轴可以飞,可以3D,不就是用来玩的嘛?我用变距四轴 飞飞机,玩3D怎么就没意义了?怎么就不是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直机有什么意义?还3D,还弄个负螺距?你说多轴有什么意义?你说穿越有什么意义?还不就是玩嘛,你直 ...

你等着,我的翻版HK stingray过几天就到。。。
咱们一块看看里面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等着,我的翻版HK stingray过几天就到。。。
咱们一块看看里面有啥。。。

哈哈,好啊。过两天我打算把我的花牌3520装上去,不知道动力爆的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直机有什么意义?还3D,还弄个负螺距?你说多轴有什么意义?你说穿越有什么意义?还不就是玩嘛,你直 ...

楼主息怒,我的意思是说这架四轴,不带螺距可变的一样可以做空翻等3d动作,加上了这些感觉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机械部分有点复杂,但这对于直升机是必要的。四轴嘛,就。。。再说了,炸鸡那叫一个费了。你想玩3d不如在飞控上下下功夫,一样很好玩啊 。

网友:
你这个想法和我以前想的一样,没钱就不弄了

网友:
楼主观察相当细致  看来是玩直升机老手

网友:
楼主的飞行视频呢, 看着爽的话 我马上加购物车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啊,我还停留在450悬停上面呢!

网友I:
结构有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结构有的复杂

其实和直机相比,差不多。

网友:
拆的夠徹底。

网友:
结构蛮复杂,我在想炸机后维修问题

网友:
楼主的视频 赶紧的啊,一看楼主就是很会玩的人

网友:
原配的电调有定速功能吗?或者是利用飞控定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变距多轴的性能是定距多轴无法比的。
噪音低
启动响应快

跟直升机比如何?

网友:
变距四轴续航时间跟普通四轴差多少?

网友:
求淘宝关键词

网友:
去年上海模展上看到一家有卖三千多,想想要是把马达换油机是不是续航时间可以长很多。

网友:
3DQ S1

网友:
大王叫我来巡山嘞

网友:
维护的工作量大些.

网友:
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
变距多轴机动灵活,单下降速率就很不一样

网友J(2016-02-24):
好贴 值得收藏 另外感觉现在虽然市场上的各种厂家鱼龙混杂 但是大家渐渐的都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用心去做才能去赢得用户的信任 这对玩家们来说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贴 值得收藏 另外感觉现在虽然市场上的各种厂家鱼龙混杂 但是大家渐渐的都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用心去做才能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直机有什么意义?还3D,还弄个负螺距?你说多轴有什么意义?你说穿越有什么意义?还不就是玩嘛,你直 ...

顶,说的就是这个理,玩的的开心就好,不断想出新的玩法,才叫爱好

网友K:
我来补充一下视频
?from=s1.8-1-1.2

装机调试

?from=y1.7-2

飞行实测

网友:
楼主  很是富有研究精神  在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来补充一下视频
?from=s1.8-1-1.2

马克一下

网友:
这机飞起来很稳,有自稳模式和3D模式,在3D模式时,如果操控者失误,或者新手练习时,出现操控错误。直接切换自稳模式后,可以自主切换到正常飞行状态。玩四轴的模友,想玩刺激一点的,这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BEC供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91484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

网友L:
变距四轴是什么原理

网友:
蛮有意思的,比一般4轴好玩,操控有点像直机了,比直机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距四轴是什么原理

擦,陈翰??你也在这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陈翰??你也在这儿?

我擦,你是谁

网友M(2016-07-22):
这结构复杂过电直,炸鸡成本希高

网友N(2016-12-22):
我有架同样的模型,中联螺丝已断了三个,刚又买了四个,估计明天到。看了此帖,很受启发,看来也得把中联螺丝改一下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断了的螺丝有办法取出来吗?

网友O(2017-04-10):
想搞个机架上pixhawk飞控,最终改油动。

网友P(2017-08-24):
为什么总觉得这样的変距效率不高呀!这些传动会有很大的浪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