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4sg的10通道以后怎么设置?

楼主(2016-01-24):
我需要把10通道以后的通道设置成各种开关,(如上图)
可是怎么我改掉10、11、12通道任何一个的开关设置,就全部一起变了(如下图),请问是要怎样做呢?
上图是一台设置好的,我怎么也调不出来,麻烦各位老师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
你首先要把前面的通道设定好了   你看你的10  11  12 都是aux1

网友:
aux1后开始改aux2.3.4.

网友:
应该说改成前边没有的aux..

网友A:
自己看看.14SG及T8FG 9~12 CH 設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621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航拍-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14SG及T8FG 9~12 CH 設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62 ...

谢了谢了!真有心拍这么详细的照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我是dji一级代理,有什么帮的上的请联系我
各位爷请发地址给我,送大家些小礼物,dji的电池预热器啊桨啊啥的,不成敬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谢了!真有心拍这么详细的照片!

不用客氣,大家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