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改黑金遇问题求助(更新稳定启动测试视频~手动滑稽)

楼主(2016-01-24):
HELP!!!HELP!!!HELP!!!近日购得super cp,爽飞两天后,主电机(是空心杯)就不行了,于是各种纠结后,直接上了黑金,结果出了大问题
看别的飞机启动过程是:开控——接电——对频——舵机复位+电机响三声——推油一声——收油一声——准备起飞
而我的却是:开控——接电——电机响三声+对频——舵机复位+连续两声(不管之前推没推油都是)——推油主电机不动(锁尾正常)

我之前试过很多组合,其中4次是:开控——接电——对频——舵机复位+电机响三声——推油一声——收油一声,这4次完全正常飞行(改了黑金到现在总共6块电~4电就是这么飞起的)
然后是几十次是接电就推油,舵机复位+连续两声后收油,大概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3192\01AAE01A.gif每5次成功启动一次
几十次是接电就推油,舵机复位+连续两声的第一声后马上收油,成功率也大概是5次成一次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啦

附上一次启动
?from=y1.7-1.2
哦,对了,飞机配置是黑金14000+98元BlHile程序的定速电调
传下白天录得视频,发现稳定正常启动方法 ?from=y1.7-1.2

视频内容就是4块没电电池(飞到动力大衰,cp主板没改电阻)也就是3.99左右,全正常启动,两块满电电池就各种状况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网友B:
可能进入了某种设定状态,调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应该没有,不过卖家只给了上述的一个流程,我想找卖家要说明书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进入了某种设定状态,调乱了。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去找卖家要说明书,结果居然没有

网友C:
推油门时不要过2/3,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C:
对频前油门保持在最低位,对频后油门推到70%就往回拉.我的也是bl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调参就先这样玩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时不要过2/3,我的就是这样

请问3/2应该是是油门输出不是油门杆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频前油门保持在最低位,对频后油门推到70%就往回拉.我的也是bl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调参就先这样玩着

兄弟,刚刚试了下,还是那种情况,就是一旦舵机归位,电机就直接两声,油门根本不管用

楼主:
貌似人很少啊

网友D:
感觉是电调没设置好哇,这种电调有些出场时带了定速设置,lz有没有接blsuit看一下?另外电调本身也有电压检测,可以换个电调或重新刷下电调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刚刚试了下,还是那种情况,就是一旦舵机归位,电机就直接两声,油门根本不管用

看视频你还没有对好频就往上推了,对好频后慢慢往上推听到一声响就往回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电调没设置好哇,这种电调有些出场时带了定速设置,lz有没有接blsuit看一下?另外电调本身也有电压检 ...

额,我是第一次买,所以没买刷电调用的东西~但是我看介绍说也有遥控器调参的功能,不晓得您晓不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你还没有对好频就往上推了,对好频后慢慢往上推听到一声响就往回拉到底.

这两种方式我都试过的,正常是对频后在推,但这时大部分情况是推油收油那两声是对完频马上出来的,然后之后也启动不了,然后我问了卖家,他说super cp跟其他的不一样,要在对频之前就推油,所以就是上面视频里的测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我是第一次买,所以没买刷电调用的东西~但是我看介绍说也有遥控器调参的功能,不晓得您晓不晓得?

...

bl不同版本设置不一样,你即使用遥控器设置,得先知道内部软件版本,一样要接电脑,再对照英文手册,听声音设置,还不如直接用blsuit.不到10块的寨版arduino nano 就能胜任,实在没必要找这麻烦啊。另外这些电调出厂基本都是为mcpx设置的,华科尔的信号输入与mcpx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不同版本设置不一样,你即使用遥控器设置,得先知道内部软件版本,一样要接电脑,再对照英文手册,听声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6-03-30):
请问飞机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