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回复pangmazha的“直升机如何实现优雅的一个弧形转弯?”

楼主(2016-01-24):
开贴回复赚积分,pangmazha的问题其实很好,看似很简单,很多模友也都能很容易飞出来,但是不一定能讲出来为什么是这么飞的,我来尝试分析一下,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
1. 弧形转弯其实可以理解为圆周运动的一部分,任何空间的弧形转弯原理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用典型的匀速水平圆周飞行来进行分析;
2. 直升机旋翼每个位置的螺距都可以不一样,因此主旋翼的力可以分解为FMF是总升力,M是通过升降舵和副翼控制改变飞机姿态的扭矩,也就是控制F的方向,当然F的大小是由总螺距控制的;
*************关于F*********
3. 当进行匀速水平圆周飞行时,需要力的平衡,主要是飞机的驱动力要客服重量、阻力和离心力,如图1和图2,这三个力的合力方向是空间的,就是F,如图3
4. 这里需要强调不能忽略了飞行阻力的存在,因此不能控制副翼让Fe=Fc,必须提供一个角度来提供Fd用于平衡阻力;
************关于M*********
5. 那么如何打杆来控制这个合力呢,首先需要控制副翼和螺距,通过向心力Fc来平衡离心力,通过垂直升力FL平衡重力;
6. 圆周运动必须使Fc始终指向圆心,因此需要控制升降,但由于主轴已经由于副翼的控制产生了倾斜,因此打升降舵后尾管不能保持水平;
7. 这时又需要控制尾翼,使尾管保持水平,从上述可以看出操控飞机控制这个合力F的空间方向是需要副翼、升降、螺距和尾翼同时控制,也就是需要M副翼、M升降、M尾翼来控制F的方向,M的方向如图4中箭头所示;
8. 为了方便理解,如图5所示,其实匀速水平圆周运动直升机旋翼产生的合力始终在一个圆锥体的表面切线方向,但是由于阻力的存在,合力方向并不指向圆锥体的锥尖。

*********总结***********
通过飞行力学进行简单的分析对练习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进行分析后只能知道打杆的方向,具体的打杆量就需要长期练习了。

网友:
配合视频更通俗易懂~

网友:
看不懂啊,大哥

网友A:
本来会飞 看完以后不会了

网友:
看不明白,特别是出现代号或公式的

网友:
来个视频 不就更简单了

网友B:
Fa离心力不存在。
然后由于直升机有尾部动作,不能当作质点计算。
具体受力是怎样的,暂时我暂时不知道,得看看书。。。

网友:
看了,不懂,还是凭着感觉飞吧……

网友C:
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网友:
本来还能飞一飞,看完了不会了。

网友:
看了,不懂。
模拟器练习,要转好弯,
先副翼偏向转弯方向,同时保持机头指向转弯方向,控制不掉高,多练。
弯就转得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离心力不存在。
然后由于直升机有尾部动作,不能当作质点计算。
具体受力是怎样的,暂时我暂时不知道, ...

做圆周运动要客服离心力哦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圆周运动要客服离心力哦

做圆周运动需要提供向心力。
离心只是一个效果,并不存在力的作用。
当向心力消失时,质点会沿切线方向离开,
所以只有向心力,且向心力不做工(与速度方向垂直)
所以画受力图时,Fa不存在

网友B:
补充,只有在非惯性参考系下,才会出现离心力这个概念。
此时,离心力以惯性力的方式出现。
离心力并不适用于牛顿定律。
也就是说在我们常用的惯性参考系下,不会有离心力出现

网友D:
从上述可以看出操控飞机控制这个合力F的空间方向是需要副翼、升降、螺距和尾翼同时控制...这句是关键词
如何控制练习个千儿八百遍就知道了
物理力学定义里确实没有离心力的概念 通常是把由于向心力不足,圆周运动物体远离圆心的趋势 直观理解为离心力,属于“惯性力”的一种。

网友C: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陀螺仪的作用,不同的陀螺仪发挥的作用不同,可能也会对操纵手法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只有在非惯性参考系下,才会出现离心力这个概念。
此时,离心力以惯性力的方式出现。
离心力并不适 ...

,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上述可以看出操控飞机控制这个合力F的空间方向是需要副翼、升降、螺距和尾翼同时控制...这句是关键词{:1_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陀螺仪的作用,不同的陀螺仪发挥的作用不同,可能也会对操纵手法有影响。

希望你能满意

网友:
写的很好 分析的也不错 公式列的很完整 足以看出楼主学习功底 赞一个

网友:
好帖,好帖。论坛要多一些这样理论指导的帖。

看不到图所以无法知道升降到底如何打

网友E:
我本来也想专门讲一下的  后来想想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也想专门讲一下的  后来想想还是放弃了。

很期待你来讲啊,有空多给大家普及!

网友F:
专门找了一台可看到图片的电脑,根据图4,我的理解是做时针转向,升降是拉杆。我的理解对吗?

如果上面的理解是对的,那么这个运动就不能称为匀速圆周运动,即 不是匀速,也不是圆周。是非匀速,螺旋航线,只是看上去像匀速圆周运动。

=========
编辑说明:

把航线方向写反了,谢谢LZ的指正。2016-01-2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门找了一台可看到图片的电脑,根据图4,我的理解是做逆时针转向,升降是拉杆。我的理解对吗?

如果上 ...

我画的图4对应的是图1的位置,顺时针圆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画的图4对应的是图1的位置,顺时针圆周。

我说错了,应该是顺时针。

但拉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错了,应该是顺时针。

但拉杆了吗?

嗯,向右打副翼(舵量较大)、升降舵向下拉杆(舵量较大)、尾翼向右自旋方向打舵(舵量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向右打副翼(舵量较大)、升降舵向下拉杆(舵量较大)、尾翼向右自旋方向打舵(舵量较小)

“升降舵向下拉杆(舵量较大)”

由于看不到图,所以我无法引用你的符号,我试试我能否说明白我的看法,如有错的请指正。

升降舵向下拉杆,就说升力在以自己的 x,y,z 坐标里向x(沿正飞前进为正)产生一个向后的分量,与飞行阻力同向,飞机减速。

假设不考虑侧滑,可认为y向的速度为定值,那么 x,y之间的比值是变化的。这样转换到以它所要绕的圆心为坐标系,其轨迹的二次导数不为定值,所以不是等半径园弧。

这种操作手法要做等半径园弧只能用势能换动能。换句话,不是水平的等半径园弧。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期待你来讲啊,有空多给大家普及!

27楼的飞行员要讲的是推杆,比你的这个错得更远。

要保持直机的x轴线为水平圆周航线的切线,必须要有绕y轴的仰头力矩,只有拉杆才能做到。推杆动作只能是在进入前做,目的是使后面有较大的动能。

水平圆周航线和定点翻一样,只是感觉或视觉的效果,物理上不存在。

网友G:
当我看到第2出现假设。我就知道不用看了,看了也是白扯,文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我看到第2出现假设。我就知道不用看了,看了也是白扯,文盲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特地细看了整楼,假设只有我用到了。因为我还不是文盲,所以我明白应该指我在瞎扯。

我不是文盲这点 ...

你理解错意思,我说的意思不是你说的不对或者怎么 滴,,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看到这些假设 ,公式什么的东西,我也看不懂,我是文盲。。。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理解错意思,我说的意思不是你说的不对或者怎么 滴,,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看到这些假设 ,公式什么的 ...

如果是这样,我向你道歉,并我收回我说的。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试以通俗的方法解释我提及的问题。

网友:
看到最后明白了,就是竹竿顶部绑根绳,绳头绑个重物,重物绕竹竿转起来,美丽的锥形出现了如图5,绳子受到的合力F如公式3,重物受到的各种力如公式1,2,3。。。我理解的很粗陋,你们慢慢研究吧

网友:
看到“惯性力”,发现理论力学快忘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这样,我向你道歉,并我收回我说的。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试以通俗的方法解释我提及的问题。

暂时新手阶段还用不到,,不过有啥好点子用通俗点的话来表达,,让人容易理解,,毕竟航模这东西,玩的人好多都文化成都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暂时新手阶段还用不到,,不过有啥好点子用通俗点的话来表达,,让人容易理解,,毕竟航模这东西,玩的人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锁尾陀螺仪和非锁尾陀螺仪操作上有些不同。

网友:
推荐个视频,感到恐惧,像动画一样.
就在realflight4里的教学视频里,一个胖子.
他飞的自旋8字,比我看到的大多数人的8字还好,包括我自己.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本来会飞 看完以后不会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