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2飞控 如何设置关控失控返航 还有一键返航是如何 ...
求助 A2飞控 如何设置关控失控返航 还有一键返航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2016-01-24):
我用的是futeba T14SG的遥控 用的A2自带的接收 按照DJI的视频 设置的SH通道为一键返航 请问这个开个是回弹的触发开关 是不是触发一次飞控就进入了返航模式 如果要取消要如何操作呢
还有就是我发现 我关了遥控 飞控不会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还是维持在GPS模式 如何设置才能关控进入失控保护模式呢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两段开关呢?
一键返航并不需要吧,反正A2上从没用过这
失控保护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就行

网友B(2016-03-23):
多看看视频教程。这里回复文字很难说清楚啊。我的是WKM加T8FG

网友C:
失控保护,需要设第5通道的,用微调设置,然后再微调回来

网友D:
关闭遥控器要看你调参里面失控,是选择失控返航还是失控悬停,

网友E:
是的,你往上提下就进入一键返航了,你松手就取消了一键返航;
要在关控进入失控保护是要进入电脑A2的调参系统里设置的。

网友F:
只设置失控返航通道为fs就行,我也是a2+futaba,只设置失控返航通道,失控了a2自动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