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问题

楼主(2016-01-24):
新装的x3启动飞机震动的厉害,手都抖震的麻麻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尾桨不平衡,或尾部总成不平衡

楼主:
桨夹我没装主翼啊!尾部是集成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问题应该在尾管内和尾巴里面,先查尾管传动,别忘了,后面的固定尾波的螺丝别干涉传动轴固定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在尾管内和尾巴里面,先查尾管传动,别忘了,后面的固定尾波的螺丝别干涉传动轴固定套。

我是皮传的

网友B:
新机震动大不应该呀!装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震动大不应该呀!装机问题吧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可以起飞,就震抖的厉害

网友C:
传说转速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转速太高

转数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可以起飞,就震抖的厉害

有没有双桨?

网友D:
大桨没有甩直之前很抖

网友E:
抖动厉害 八成主轴有问题 新的由于运输都可能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双桨?

换了横轴,不抖了!装上大奖抖了!有点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动厉害 八成主轴有问题 新的由于运输都可能弯哦

是的,换了横轴好了!装上大奖抖了!应该是双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双桨?

有双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双桨

有双桨得用螺距尺调呀

网友F:
电机的动平衡如何?大桨的动、静平衡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动平衡如何?大桨的动、静平衡如何?

电机平衡好的,双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桨没有甩直之前很抖

大桨是否上的太紧?没甩直之前大桨不平衡?还有是不是大桨都朝一个方向装了,有人犯过这个错误,能飞起来就是抖啊抖,抖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