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问题

楼主(2016-01-24):
乐迪at9油门锁定怎么设置的,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网友A:
高级,油门曲线,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油门曲线,混控

我试了,打开还是按键按去没有锁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打开还是按键按去没有锁上啊

关闭状态的各项油门值都改成0了么

楼主:
锁上显示混控的字,什么字也没有

网友B:
您好!
油门关闭功能需要将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油门关闭功能才能正常开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油门关闭功能需要将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油门关闭功能才能正常开启的哦。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油门关闭功能需要将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油门关闭功能才能正常开启的哦。

是最低的啊,就是没有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油门关闭功能需要将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油门关闭功能才能正常开启的哦。

我试了,还是没有反应,能说的具体点吗?操作的流程一步一步的!是不是他们说的油门曲线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油门关闭功能需要将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油门关闭功能才能正常开启的哦。

我是要直机油门锁上,只可以动舵机的那个功能,混控叫是h来着

网友C:
我是这样设置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1374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设置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3749&extra=

好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