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怎么增加飞行时间

楼主(2016-01-24):
固定翼场地太远,装个六轴航拍玩玩 。  用的2212    550六轴    哪吒    3S5500mA电池 总重1790克 。  飞8分钟设置3.7V就报警了。 同学们怎么才能增加六轴的飞行时间呢  ?

网友:
盘式低KV电机,6S电池,买超轻电池,各种减重。

网友A:
冬天BB响设置3.5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BB响设置3.5都没问题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报警电压设为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报警电压设为3.6V……

还有复杂点的办法吗?  一般550的六轴有多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复杂点的办法吗?  一般550的六轴有多重?

复杂的办法实在太多,换机架换电机换电调换桨换电池换云台甚至换电线等等等各种换~~~
不过以你这个动力,这个起飞重量的小六轴来看,3S5000毫安时的电池,3.7V报警,冬天飞到这个时间正常,设到3.6V报警估计能飞12分钟左右。我认为你这个飞机没必要再折腾再改,想玩远航的话,可以考虑直接换超轻的四轴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办法实在太多,换机架换电机换电调换桨换电池换云台甚至换电线等等等各种换~~~
不过以你这个动力 ...

好的,试试!

网友C:
减轻配重是一方面 ,温度又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每个人的操作方式不同。就像三个人同时开1.6的紧凑型车,有的能5个 还有的能跑10多个油。个人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轻配重是一方面 ,温度又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每个人的操作方式不同。就像三个人同时开1.6的紧凑型车,有 ...

看来只有减重了!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想办法减重

网友:
换铝合金机臂可以轻150克

网友:
建议换一个机架,这个机架重啊,上碳纤

网友(2016-02-23):
低KV,大桨

网友:
2808电机配6s

网友:
我的四轴和你这个重量差不多  3s5200 电池能够在空8分钟左右

网友(2016-04-21):
多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