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天上熄火,关于化油器清洗问题!

楼主(2016-01-25):
飞机上天飞了20多分钟,发动机突然熄火,下来检查油路电路都正常,我估计是化油器供不上油。飞机飞了20多个小时最少,没拆洗过化油器,拆了一看吓一跳,全是沙子。大家的化油器一般多久拆开清洗一次?

网友A:
买个油滤吧,不贵,基本不用清洗

网友:
油品通常不会这样 环境差的话 加个空滤试试

网友B:
进气口进沙子吧?泥沙路起飞就有这个问题,进气口加个过滤网,或者化油器换个不易进沙子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气口进沙子吧?泥沙路起飞就有这个问题,进气口加个过滤网,或者化油器换个不易进沙子的方向!

进气口加过滤网可行,至于化油器换方向你觉得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油滤吧,不贵,基本不用清洗

你好!你说的是加油时用油滤还是?

网友:
加空滤吧,不然进汽缸了损伤更大

网友D:
空滤油滤都要加,如果没有空滤气缸和活塞环很容易就磨损了。沙子吸进去了就等于用粗砂纸在打磨了。都是在地面起飞和降落时吸进去的,因为飞机是模型在地面时离路面是很近的,加上螺旋桨一吹全吸进去了。空滤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
油滤不是加油时才用的是直接加在化油器与油箱之间的。

网友E:
这沙子进气口进去的。不是有防尘棉么。难道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沙子进气口进去的。不是有防尘棉么。难道坏了么

长时间没洗,化油器供不上油,空中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滤油滤都要加,如果没有空滤气缸和活塞环很容易就磨损了。沙子吸进去了就等于用粗砂纸在打磨了。都是在地 ...

谢谢指教!

网友:
加空滤应该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气口加过滤网可行,至于化油器换方向你觉得可能吗

正装和倒装呀!

网友:
有卖空滤,怎么装

楼主:
模型车的用不成,这个好,华博罗的化油器应该都可以装,别的化油器我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车的用不成,这个好,华博罗的化油器应该都可以装,别的化油器我还没试过。

我的是阿波罗化油器

网友F(2016-03-09):
倒装还要看实际情况,不是每个机都可以倒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倒装还要看实际情况,不是每个机都可以倒装的吧?

大部分发动机化油器与输出轴在同一轴线上,输出轴朝前化油器朝后,发动机正反安装与化油器朝向没有关系,那个说倒装或者正装发动机的人没玩过油机他不懂

网友:
泥沙图片中的这个面不影响化油器工作,金属盖上的小孔是和空气相通的,内部的负压让黑色膜片形成压力作用在三角针阀的翘板上。这些沙子不会进到油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