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遥控器的开关D与E 它们分别是几段开关 求教

楼主(2016-01-25):
请用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的魔友 帮看一下开关D与E分别是几段开关 谢谢

网友:
都是2段

网友A:
D和E都是2段开关,除B和F是3段以外都是2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和E都是2段开关,除B和F是3段以外都是2段。

谢谢 回复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