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 刷了CF 1.11.0 后,还能用op装回原来的op固件 ...
请教CC3D 刷了CF 1.11.0 后,还能用op装回原来的op固件不?

楼主(2016-01-25):
如题

网友A:
能,看你怎么刷的cf了,如果你是ttl方式刷的,请重新刷op的bootloader吧

网友B:
为什么要刷回来,不稳定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C:
直接Op刷回来就OK了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 cc3d确实没办法通过CF直接刷1.11.1 需要ttl 不然的话端口没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