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F解鎖如何設置?(初接觸,什麼也不懂!)

楼主(2016-01-25):
如題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二段开关解锁,若不设置有默认解锁方式

网友:
什么都不设置就是默认的 也可以在第一项里用一个两段开关 把那个滑块滑到区间就行了

网友B:
默认解锁的话,全部摇杆的最低点要低于1000最高点高于2000。我也是刚解决的,谢谢群里的兄弟分享,也分享给更多的模友

网友C:
请参考泡泡教学视频。

网友D:
默认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