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哈博森坏小子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6-01-25):
如题,在网上看到很多原装电池的替代品,不过都是25C到30C的放电,想请教一下各位,因为原装的是10C的,如果换成高倍率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对机器完成影响?

网友:
除了会增加重量以外没有其他影响

网友A:
同样容量的电池,大c数和小c数重量几乎一样吧。大c数好一些,尤其是冬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容量的电池,大c数和小c数重量几乎一样吧。大c数好一些,尤其是冬天。

呵呵,呵呵。

网友:
倍率可高不可低,就好似原本100马力的车换了个150马力的发动机,OK的。如果换成50马力的,那效果,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