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怎么才能在滑翔阶段保持直线

楼主(2016-01-25):
在慢速滑翔的时候,能保持直线,再加大油门后,偏向严重;可以通过方向舵调整,但是明显感觉操纵的速度小于变化的速度。
我使用的大胖子,前后轮都是固定的;
是否必须使用机翼上的两个轮子,我没有使用。

网友A:
前后轮都是固定的就要靠方向舵控制。但是方向舵面小,舵量小的话控制不住的。建议楼主前轮改成转向轮

网友:
楼主你这样装逼是飞不好的,还是老实用遥控器

网友B:
嗯 地面的阻力比起舵面大太多了,要用转向轮才行,另外楼主用摇杆模拟的话还是配个桌子吧,不然不好操控,时间久了手酸

网友C:
检查电机安装角。
无论真正的大型飞机还是航模飞机,电机安装角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设置,它的设定关系到飞机的飞行稳定性。在航模飞机里尤为重要和明显。
要准确计算电机安装角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懂得最基本的原理,在飞行维护中懂得如果调节出最适合的安装角就可以了。
电机安装角主要就是指电机右拉角和电机下拉角,分别是为了克服反扭力和过多的升力。
反扭力不是固定的值,它是随着电机转速变化而变化的,转速越快反扭越大。
升力也不是固定的值,他是随着飞机速度变化而变化的,速度越快升力越大。
电机带动螺旋桨转动产生推力,给飞机一个向前的力,同时会对飞机产生一个逆向旋转的反扭力。

楼主:
好的,谢谢,综合大家的意见,改转向轮看来是最有的解决方式了

引用 网友A:
前后轮都是固定的就要靠方向舵控制。但是方向舵面小,舵量小的话控制不住的。建议楼主前轮改成转向轮

楼主:
嗯,改转向轮。谢谢建议

引用 网友B:
嗯 地面的阻力比起舵面大太多了,要用转向轮才行,另外楼主用摇杆模拟的话还是配个桌子吧,不然不好操控, ...

楼主:
大哥,你的意思是电机装歪了,造成的滑行偏移吗?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机安装角。
无论真正的大型飞机还是航模飞机,电机安装角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设置,它的设定关系到飞 ...

网友:
玩具级的飞机,自重大的话,高速滑跑起落架难免会有微小形变,导致没法跑直线。看你带了台电脑过去,用的是apm或者pix吧,这两个飞控支持在滑跑阶段的方向锁定,可以帮助你的飞机修正成直线的

网友:
猎鹰 双垂尾

网友(2016-11-30):
楼主好像是四川人呀 ,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