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了CF 为什么起飞的时候偶尔有一个电机转的很慢呢

楼主(2016-01-25):
有的时候又不会,
多加几次油门就正常起飞了
默认参数

网友A:
CC3D原始固件碰到过,怠速设置高一点点就没问题了,CF没用过,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原始固件碰到过,怠速设置高一点点就没问题了,CF没用过,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

CF貌似没有调怠速的地方

网友:
我也碰过、

楼主:
解决了   把cf里面的最小油门调到105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