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如何判断小电直尾电机即将到寿

楼主(2016-01-25):
很多小电直主
电机
是无刷的,寿命很长,但尾电机一般是空心杯,这个是有寿命的,有时经常飞着飞着尾电机就突然到寿锁不住尾巴,导致直升机旋转而迫降或炸鸡,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说一下我的做法
1.如果以前飞行中锁尾正常,突然在某次飞行中发现尾巴有左右摆动的情况,那么马上降落,有可能是尾电机到寿。
2.每次飞行完摸一下尾电机,如果某一次发现烫手,那么有可能是尾电机到寿。正常情况下尾电机发热量很小
3.记录飞行架次,定期更换尾电机也是个办法,只是有点浪费

网友A:
就是飞到它不动了。
小机不怕摔。

网友B:
飞挂2次,一次是螺距大锁不住,换了~一次忽然左旋,瞬间切熄火,高度1M多,转180度后停了,勉强“熄火降落”,再启动发现尾电机不转了

网友C:
飞到不动

网友D:
大多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在一次炸机后歇菜。炸弯输出轴的也很多。飞行中突然不行的次数极少,印象中只有一两次。曾经有个V977的尾电机用了极长的时间,轴都有很大虚位,转速依然不减,最后强制下岗。总而言之,小机不必纠结,发热也不是判断寿命的标准,记录使用次数更不靠谱。

网友:
2s小电直因尾电机故障炸鸡损失也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