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w水冷主轴变频器

楼主(2016-01-25):
我买了一台雕刻机,断断续续学习雕刻近一年,主轴变频器坏了,检查变频器是个三无产品,主轴
电机
看起来倒象是正规的800w水冷,请教新买变频器有什么技术要求,哪位能推荐一款么?先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 找淘宝啊 800W以上的都可以用,只是你要根据新买的变频器说明书重新设一遍参数。二手的只要有说明书也可以

网友B:
买台达的呀,比三无还便宜

网友C(2016-03-13):
找对应功率和工作频率的就可以,要学会自己设置

网友D:
我有个施耐德矢量变频器,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E:
800W的电机就要买1500W的变频器 二手台达 便宜的没话讲 200就搞定1500W的

网友F(2019-02-14):
变频器负荷功率要留余量耐用。

网友G:
二手台达 便宜的没话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