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怎么自己制作AV线??

楼主(2016-01-25):
东西都有,求大神科普

楼主:
刚把数据线割开,里面只有四根线《绿,红,白,黑》

网友A:
把micro头割开,里面有5个触点,其中空着的那个点接一根线出来就是av信号

网友:
找山狗AV线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icro头割开,里面有5个触点,其中空着的那个点接一根线出来就是av信号

四根线都扯出来了

楼主:
山狗AV线是两根,要插那两个孔?

网友B:
如果相机有内置电池,接一根地线(黑色)和一根AV线(白色或黄色),切记不要接红色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相机有内置电池,接一根地线(黑色)和一根AV线(白色或黄色),切记不要接红色电源线!

相机有内置电池,可是数据线里没有黄色的线,只有黑白绿红,我拔线的时候把线头的针都扯出来了,现在分不清了

网友:
绿色是音频

楼主:
能加下你QQ教下我吗  我发图跟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下你QQ教下我吗  我发图跟你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micro头割开,里面有5个触点,其中空着的那个点接一根线出来就是av信号

这位都说这么清楚了,下面还吡吡什么啊?真是乱啊。

网友:
这跟什么颜色没关系,买个头吧,这线你叫开也是四根线,要做av线就是要用到那颗没有的线

网友:
顶3楼,对头

网友:
我开始剪坏4根数据线,后面才发现,有根线没引出来,线在负极线旁边,剪开就看到的

网友:
看图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