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box分电板&陀螺仪 接收机的安装

楼主(2016-01-25):
设备:
1. 6208SB 接收机
2.SRS分电板(sbus)
3. 陀螺仪

那么问题来了  连线图

接法一的链接方式是最完美的. 不知是否可行? 除了陀螺仪上的几个通道输出外,是否其他信号会屏蔽?  陀螺仪上的BUS2会把所有信号传输到分电板上吗? 如果可以,那绝对完美

接法二  :有点问题, 陀螺仪通过大电流,感觉分电板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这个分电板 和  陀螺仪是只有SBUS功能 ,我觉得接法一可行 。用过的摩友说说吧

正确完美的链接方式 :

网友:
用接法2,但是把舵机线剪开,舵机供电接分电盘,信号线接陀螺仪。

网友A:
你画的图右面看不懂。接收机接陀螺仪,陀螺仪在接分电盘,分电盘接舵机就对了啊。分电盘不是有输出口和输入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右面看不懂。接收机接陀螺仪,陀螺仪在接分电盘,分电盘接舵机就对了啊。分电盘不是有输出口和输入 ...

分电板只有sbus 没有接收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右面看不懂。接收机接陀螺仪,陀螺仪在接分电盘,分电盘接舵机就对了啊。分电盘不是有输出口和输入 ...

分电板sbus 没有和通道舵机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B:
你应该用有通道输入的配电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用有通道输入的配电盘。

那是老款了12进18出 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你的两个接法都是错误的!

你的陀螺仪是3E吧,好像不支持S.BUS,接受机能用S.BUS总线接到powerbox的RX1入口,然后在powerbox的舵机通道那边接上5个3E的控制通道,其余的直接插POWERBOX的输出通道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接法都是错误的!

那如何接

网友:
上面回复你了,补充:powerbox白色框的8个插口是4个可调双通道;可以在POWERBOX里调节舵机行程、快慢、中立点、正反的!其余的单个通道就只有连接功能!我不知道你这套设备用在什么飞机上,具体有需要进一步交流的可以Q我:3761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