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舵机一打舵量,尾巴就顺这转。停不下来。。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6-01-25):
尾巴之前一直很好的。。突然锁不住炸鸡了。。机身配件换好后问题依然从在。。尾巴还是向左向右高速自旋。但是陀螺仪修正一切正常。。油门行程也校准了。今天换了尾舵机试了还是不行。。灰机都玩了一年多了。。。敢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来张尾巴的图

网友:
高速自旋两边都有?是不是陀螺仪出问题了

网友:
打舵自旋?锁尾反了?

网友:
陀螺仪在地面正常 可是在空中不一定正常哦 八成是陀螺仪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修正反了? 我有过这情况, 因为设置错误... Lz检查下修正方向吧.
要么就是陀螺仪坏了, 锁尾舵机坏了, 尾巴不顺卡阻...

网友A:
估计陀螺仪尾部的那个修正开关设置反了,我也遇到过,k8,把那个on或off换一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陀螺仪尾部的那个修正开关设置反了,我也遇到过,k8,把那个on或off换一换试试

不是吧又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又要折腾。。。

修正反没反,移动一下尾巴不就看出来了

网友:
估计是修正反了才这样的

网友:
修正反了都不用起飞,地面就开始转

楼主:
不是修正的问题。。。。问下尾舵机是不是360度能转过来。。。。我的是转半圈左右。。。这个正常不??、舵机是9258.。。9257也试过。。。问题同样。。。灰机拿手上修正正常。。就是推油不正常。。锁不住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修正的问题。。。。问下尾舵机是不是360度能转过来。。。。我的是转半圈左右。。。这个正常不??、舵 ...

               这是先进玩意。。。用了一年多。。。也出问题。。。感觉刚玩上手了。。要撞墙了。。。

网友B:
飞机上天前可以拆掉大桨,装上尾巴,给点油门,拿在手里左右的转转看修整方向正确不正确,但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