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高达纸飞机】第一篇 标准纸飞机

楼主(2016-01-25):
前一段时间做了个纸飞机,很多人来问怎么做,当时没拍照片比较尴尬。这次重新做了一架新的,这回拍了好多照,嘿嘿

还是先上视频,看过以前的帖子的视频可以略过了
1.耐炸视频,炸了很多次还是完好,这点新手最喜欢了
2.室内悠闲飞视频,纸飞机慢慢飞
3.室外暴力飞视频,横滚筋斗倒飞都全了

------------------------------------

---------------------------------------

http://www.tudou.com/v/aW0afVJWyP4/&rpid=803125351&resourceId=803125351_04_05_99==.html

介绍:
这是一架制作相对简单的飞机,整个飞机折两下就出来了
这是一架相对结实耐炸的飞机,有视频为证,炸了很多次都没事,很适合新手拿来练
这是一架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的飞机,除了那块要命的88比较贵,其他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20来块了
这是一架既可以慢飞,也可以做各种动作的相对全能的3通道飞机
最后这飞机的续航能力很不错的,因为它可以背500mah的电池,常规飞行十几分钟没问题

主要材料清单:
88接收机一块
1mm魔术板诺干做飞机主体。3mmd板诺干做水平尾翼。5mmepp诺干做垂直尾翼和机头缓冲
3mm*0.5mm碳片2米,做机体加强
1mm碳杆60厘米做拉杆
极品8520一个(建议),不过这玩意好像断货了,大家反正尽量选好的8520,不然飞不出视频里效果
其他耗材:epp泡沫胶水,2#大头针,透明胶,双面胶,舵角,704硅橡胶什么的

楼主:
1.把1mm魔术板按图的尺寸切下来并折成纸飞机形状(单位是mm)

2.利用直尺,将飞机中间v型槽的开度调整到10厘米,这时会发现机翼的后缘是后掠的,
画好线条,把后掠边裁平,确保整个尾巴是一直线

3.剪一段5*0.3的碳片,用epp泡沫胶(这种胶水很黏,粘性强)粘在最后部图示位置,注意确保v槽宽度10厘米 然后把飞机翻个身,机翼的两侧边也用碳片加强

4.用5mmepp(epp板材是一种很软很轻很耐撞的材料)裁出机头形状,高度50mm,用泡沫胶粘到机头位置
然后再用碳片紧挨着epp加强一道
再离开机头顶点150mm左右的位置再用碳片加强一道

5.接下去做垂直尾翼,垂直尾翼可以让飞机更容易飞直线,在这里兼顾电机安装座的作用
先用5mmepp板裁出图片里的形状,
然后用锋利的刀片把70mm长的底边两侧各削成斜边,使得最终呈现v字型,这样就能更好的匹配纸飞机的v型槽了

6.将垂尾贴紧飞机的v槽,与碳片相交的地方做好记号,开条缝,使碳片正好卡入尾翼

同理,垂尾前面利用直尺也划出记号割出一条缝,将来这里也要碳片加固的

7.接下去来画一条比较关键的参考线,这条线要求与主机翼平行,可以参考图片里的方法

8.得到了参考线,现在在参考线下方1厘米处画两条间距8mm的平行线
然后按照图示把平行线切割掉一小块,切掉多少自己拿个8520电机比画一下吧
最后把电机用704硅橡胶固定在尾翼上

楼主:
现在来做水平尾翼,纸飞机属于三角翼,上升下降,左拐右拐全靠这两片水平尾翼,这是和传统布局的飞机是不一样的。1.用3mmd板切出图片里的形状,除了138mm要求准确点,其他尺寸不要求精确,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用锋利的刀片把138mm这条边切出斜边,用细砂纸打磨光滑

2.接下去用透明胶带做水平尾翼的铰链
不过由于透明胶带粘性较差,直接使用容易脱落,所以我们先用3mm宽的双面胶打底。在1,2,3,4位置贴上双面胶
接下去再把透明胶贴上去,注意飞机与尾翼之间保留1mm左右的缝隙

3.接着给水平尾翼装上舵角
舵角上点704胶(注意不要泡沫胶,很多泡沫胶会腐蚀d板),按图示位置插入尾翼,注意左右对称

4.现在安装垂直尾翼
垂直尾翼底部用泡沫胶粘在飞机的v槽里,后部卡入先前安装好的碳片,也用泡沫胶固定。
垂直尾翼的前部再安装全机最后一片碳片加强,具体位置参考图片
*注意垂直尾翼一定要装的垂直

5.现在安装全机最贵的一个零件:88接收机,这个接收机之所以叫88接收机是因为它卖88块钱
这个接收机除了接收信号,本身还自己带了两个直线舵机,还带了一个有刷电调,全重也只有5g左右,真是小飞机的福音。
*说明 如果你想让飞机像第3段视频那样飞,那么必须改造88,改造方法也不复杂,把原装电源线去掉,换上更粗的电源线即可
         电源线推荐20~26#硅胶线,插头推荐jst2.0mm或jst2.54mm(电机用极品8520)
  如果只是想让飞机飞出第2段视频的效果  ,那么就不用改造直接用(用普通8520电机)
照片里是已经改造完成的88接收机,接头用的是jst2.0mm

因为88接收机的底部都是电子元件高低不平,我们可以剪一小块3mmd板,用704硅橡胶贴到88的底部

d板上贴上一层双面胶带

机头先用透明胶带包上一层加固,然后把88贴上去即可,尽量对中

6.安装拉杆
三角翼飞机首飞通常需要微调舵面很多次,所以严重建议大家使用快调拉杆,调试时方便不少
快调拉杆接头有卖现成的,这里介绍一种我自己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
主要材料是2#大头针,1mm碳杆,可以紧配大头针的细塑料管,此外还有棉线,502等

2#大头针外径约0.7mm,我们可以使用内径0.6mm的四氟管,用尖嘴钳硬套上大头针

然后用棉线将1mm碳棒和四氟管缠起来,滴上少许502固定,图片里是大头针完全缩进去的状态

这是大头针部分拉出的状态

1mm碳棒长度要合适,两端都安装快调大头针,最后上机

最后就是把电机链接到88接收机上去,由于电机线不够长,这里我们需要延长电机线。
建议使用外径0.5~0.55mm的漆包线,端头磨掉漆皮后可以直接当插针插进88里。

电池安放图中位置,飞行的时候用透明胶简单固定一下。

这里借用一张老图,注意插线插右边两个孔里,如果电机反转两根线互换一下

好像把螺旋桨给忘了
这架飞机使用55mm螺旋桨。螺旋桨种类很多,有的外形很接近,效率却相差不少
看图中两种螺旋桨外观几乎一样,但是在同样耗电的情况下绿色的推力比红色的大5g
所以如果你的飞机性能不佳,换一个桨说不定就ok了
另外桨是有方向的,有正桨反桨之分,给不同转向的电机使用。具体可以参考你家的电风扇
最后特别注意:螺旋桨太紧的话,可以用尖嘴钳夹住电机轴再发力,不要让电机本体受太大的力,不然电机的盖子会被顶飞的

楼主:
飞机调试

纸飞机终于做好了,这里简单说一下飞机如何调试
1.两片尾翼同时向上翘,那么飞机的状态是抬头向上飞,一直保持这个状态飞机就会上空翻,翻筋斗

2.如果两片尾翼同时向下翘,那么飞机是低头往下飞,一直保持这个状态飞机就会下空翻,翻筋斗

3,如果飞机尾翼左边下,右边上,那么飞机就会向右倾斜,向右拐弯。一直保持这个状态飞机就会向右侧横滚

4.如果飞机尾翼左边上,右边下,那么飞机就会向左倾斜,向左拐弯。一直保持这个状态飞机就会向左侧横滚

5.如果两片尾翼都放平,那么飞机就是直线往前飞

所以如果你的飞机老是抬头,那就应该把两根大头针同时拔长一点,这样两片尾翼就会往下翘,抑制飞机抬头
如果你的飞机老是左倾,那么可以把左侧的大头针拉长一点,或者右侧的大头针缩短一点,这样飞机右倾的趋势就会减小。

楼主:
航模安全

最后的最后,重中之重,航模不是玩具,使用不当会受伤的!
大家看看这架纸飞机,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全速撞击地球把地球扎出了一个坑,纸飞机本身却没什么事,泥巴涮干净功能完好

如果这个速度撞到人,搞不好就要进医院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下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继续不要停啊。

网友A:
请问这个是配多少电压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配多少电压的电池?

单节的锂电池。电压3.7v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发贴,计划也做一个,不过手头上没有1mm的板材。

楼主:
终于更新完了

网友:
做人要厚度,好东西一定要顶,

网友:
好机,好教程,我来顶了,极品8520又有货了

网友:
看了又看。。。很不错!~

网友:
全看完了。
楼主讲解的非常详细啊。
感谢分享!
高水平的“纸”飞机,
达到了。
顶。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哦哦,谢谢大家帮顶。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B:
接收机不是每一个遥控器都能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不是每一个遥控器都能使用的吧

是的,接收机和遥控器要匹配才能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教程,浅显易懂,新手福音!有个小问题:拉杆在调试过程中,是靠大头针在套管里拔出或者深入来调整行程,那么怎么保证在飞行中大头针不会在套管中活动,而使得行程仍然可控制呢?仅仅靠线绳的束缚吗?另,本人一直有一个观点:任何一款机型,做到极致,也可以称为权威人士了,期待高达战士在纸飞机的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网友D:
你说的那个88电调怎么找不到啊,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88电调怎么找不到啊,能给个链接吗

搜索   AR6400 DSM2六通道接收机

网友E:
问下,电机角度是多少?总共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电机角度是多少?总共几克

0度。

带500mah电池起飞35g

网友(2016-03-07):
感谢分享!好东西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教程,浅显易懂,新手福音!有个小问题:拉杆在调试过程中,是靠大头针在套管里拔出或者深入来调 ...

居然把这么重要的回帖给漏看了
大头针和套管是紧配合,需要比较大的外力才能移动的,正常飞行中不会产生位移的。
非常感谢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