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M26金属履带可以用在超级谢尔曼上吗?

楼主(2016-01-25):
入的第一只田,履带是塑料的,某宝淘了个金属履带,用得上就是在低速的时候会轻微跳齿咔咔响的,高速就感觉不到吧,履带稍短,看超级谢尔曼的履带跟M26的很像,不知道M26的金属履带可以用在超级谢尔曼上面吗,知道的告诉下谢谢啦

网友A:
象式歼击车真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式歼击车真棒!哈哈

谢谢,不过不会喷涂哈哈

网友:
不通用的,m51和m4履带一样窄,m26的宽

网友B:
我感觉买m51不如买m4

网友C:
我来回答你,我有田宫M51,买了M26的履带,事实证明,M51和M26履带一样宽,齿距也一样,但是田宫的驱动轮齿轮比恒龙的深,除非你把田宫驱动轮齿轮打磨得和恒龙一样浅,否则是没法用的。另,M51履带比M4宽多了。底盘是一样的。你那个某宝履带我也买了,是有轻微跳齿,因为齿距有点差别,不过只能用这个,易败上也是这种履带,价格是某宝的4倍。驱动轮上的护板还是去掉吧,那是防止小孩子伸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买m51不如买m4

哈哈还是喜欢长JJ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回答你,我有田宫M51,买了M26的履带,事实证明,M51和M26履带一样宽,齿距也一样,但是田宫的驱动轮齿 ...

哦知道啦,谢谢。原来你也那家买啊评论那金属履带的是你啊哈哈,说的很对,的确买的这个金属履带我觉得很划得来便宜嘛,这个轻微跳齿就是田宫的驱动轮齿尖尖总是长点,我想齿尖磨掉点会不会改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知道啦,谢谢。原来你也那家买啊评论那金属履带的是你啊哈哈,说的很对,的确买的这个金属履带我觉得很 ...

这个履带打磨驱动轮有没有改善我不清楚,估计无效,这个完全属于齿距不同造成的,估计拉扯一段时间会有改善。我那台M51左波箱相比右波箱有杂音,右波箱基本相当于飞燕双流的噪声。要是以后有卖家能出M4可用的双流波箱就好了。到时候上两个不带风扇的独立电调再改个电滑环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履带打磨驱动轮有没有改善我不清楚,估计无效,这个完全属于齿距不同造成的,估计拉扯一段时间会有改 ...

哦哦,那就让它磨磨拉拉吧,的确出个谢尔曼的双流就完美了

网友:
这是impact T81履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