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2016年冬天模拟器练习视频

楼主(2016-01-25):
2016年1月
模拟器
练习3D,目前只会吊机(正扭力吊,左打副翼熟练,右打副翼,一般),
滚转(目前只能左打副翼顺时针,右打副翼逆时针),
侧飞(正面,背面都可以了,条件反射有了,但中间转换不熟练)。

网友A:
沙了个发,帮顶
,请大神赐教蛇滚秘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了个发,帮顶,请大神赐教蛇滚秘决
我也是3D的新手,练习滚转时,我是先练油门固定不动,副翼打到最大,调整升降及方向,条件反射形成后,再加油门动作,在这之前,要熟练能使用方向舵(原来飞练习机时,方向舵基本不会用)。
我原来只飞过练习机,习惯小舵面,大概百分之70的舵面吧,熟练后,再加大舵面。现在练习时我还是喜欢小舵面飞行,但练习别的动作时,发现小舵面根本做不出来动作,
比如snap急转,汉诺螺旋(到现在还没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出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震撼,最喜欢看了),也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B:
模拟和真机不一个概念

网友C:
什么模拟器?》

网友D:
先从四位滚开始 一秒一个面 这样练习蛇滚横滚会很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