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大家的帮助。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6-01-25):
我直接说是什么情况把,视频不好录制的,我的是伟力977,之前飞的很好的,我作死把三个电池串联起看能不能飞,结果刚刚插上的时候,接收机上面的一个电容47uf就爆了。然后我把那个坏了的电容直接取掉,然后在通电试了一下,居然可以飞,但是就是有新的情况出现,比如飞机的升降舵一直在跳动,还有就是刚刚充好的电池只能飞行三分钟(以前可以飞9分钟)然后直接从空中直接断电掉下来(以往没电的时候是慢慢的没有电)掉下来后接收器又从新自检,然后又可以抄作了!我买了一块新的接收今天到的,然后安装好后情况没有好转,还是那个情况!请问大家这个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电路,是开关BEC,这个电容很重要的,没有这个电容,BEC输出不稳定且负载能力弱。手头找不到相同电容的话,补个电解电容上去也行

网友B:
一个电池是3.7v,你把3个电池串联起来就去3s了,电压11.1v,不烧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是开关BEC,这个电容很重要的,没有这个电容,BEC输出不稳定且负载能力弱。手头找不到相同电容的话 ...

我换了一个新的接收了,还是一样啊。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池是3.7v,你把3个电池串联起来就去3s了,电压11.1v,不烧才怪

串联电压应该不变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电压应该不变哦

并联电压不变。。。

网友:
服气 叫这样说飞700的都并联成5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压不变。。。

着了,这个弄反了,,,,老师教的又还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电压应该不变哦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什么问题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电压应该不变哦

串联加电压,并联加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加电压,并联加电量

好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说的那个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电压应该不变哦

并联电压不变 容量变

楼主:
我知道错了,请你帮我看下我上述原因帮我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C:
串联加电压,并联加电量,

应该给你来个队形,返厂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加电压,并联加电量,

我要认真反思了,你们不带这样玩的!!

网友:
得閑無事做

网友:
你把这个47uf的电容换下行吗?
串联加电压,并联加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