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角设置会影响多轴稳定吗?

楼主(2016-01-25):
如题 电机进角设置会影响多轴稳定吗?
我原先的飞机 用好赢的电调 20A天行者 飞控用APM2.8 自动调参后 非常稳定
后来吧 升级飞控 电调 电机 飞控用PIXmini ZTW蜘蛛V3 30A  和happy model3508 kv690 12寸碳 电调换ZTW蜘蛛30 起飞就有点抽 自动调参好几次 要调14分钟左右 有时候还不能完成 调下来也很不理想 甚至调完换电池无法解锁(stabe P低于1)
后来换PIXhwak也一样 机器可能过轻了 用4S5500mah电池 全重1700克(一般3508推荐起飞重量是2KG) 加配重测试 还是一样抽抽
郁闷了 想想飞控都换了 不应该了 最后想到了电调 看说明书 默认进角是30度 好吧 先调到2度。。。试飞 默认参数 不抽了  再调到8度 好吧 默认参数更稳了 哎呀我去。。。这是什马情况

配上我的受伤图

网友:
这个进角是与电机匹配的,不同电调策略可能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