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电池的疑问,多谢各位啦~~~

楼主(2016-01-25):
小弟打算用8s推90mm涵道。。各位有什么推荐的8s
电池
和电调么,毕竟小众。。。觉着还是咨询一下各位大大比较好,多谢啦~~~
ps:看过HSD的8s电池和电调,不知用过的大大们感觉如何~

网友A:
电池 可以两组4S串联起来 只要是一样的电池就行了
电机 楼下继续

网友B:
目前在用两个4s5300的达普彩虹,黄赛的120A电调飞90涵道毒蛇,涵道是台湾的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