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分享100S爽飞视频

楼主(2016-01-26):
这上了125mm桨再加长尾管,更有大机感觉,但排震更麻烦了

楼主:
二楼再放室内自旋加小航线视频

网友A:
兄弟高手,可否给个改装好的图片,或者细节图片,我也想模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高手,可否给个改装好的图片,或者细节图片,我也想模仿一下

两100s都穿的马甲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今早百分之60的油门航线炸了,已哭晕。这小鸡真难控制,看楼主玩得那么溜,这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今早百分之60的油门航线炸了,已哭晕。这小鸡真难控制,看楼主玩得那么溜,这是佩服

必须上卫星才有这么好的操控性

网友:
怪不得,我用的高频头,怪不得感觉这机有些小小的延迟或是不听话

网友C:
想问下你的100S侧翻时舵机会抖么?我的新版本100S只要侧翻舵机都会抖抽一下,不知怎么回事,而前翻和后翻就不会抖,不知是否主板的接收有问题。。

网友D:
帅哥,我看你发了很多桨测试的视频,哪种效果最好呢?

网友:
大神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你的100S侧翻时舵机会抖么?我的新版本100S只要侧翻舵机都会抖抽一下,不知怎么回事,而前翻和后翻就 ...

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上卫星才有这么好的操控性

卫星是什么东西  求科普啊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你的100S侧翻时舵机会抖么?我的新版本100S只要侧翻舵机都会抖抽一下,不知怎么回事,而前翻和后翻就 ...

我都遇到过这样情况,这个本质是十字盘感度过高造成的,可以在桨夹轴承上做功夫解决,一种情况是桨夹轴承已经有虚位,更换之。如果换了还是这样就尝试用一个或者两个转起来有点涩的轴承替换靠里面的轴承,这是因为桨夹太小阻力导致抖舵的时候卸不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帅哥,我看你发了很多桨测试的视频,哪种效果最好呢?

931桨飞得最爽,但必须要做配平和扩孔,还有如果买到太软的批次怎么调都是有双桨的情况下还要把桨重心外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931桨飞得最爽,但必须要做配平和扩孔,还有如果买到太软的批次怎么调都是有双桨的情况下还要把桨重心外 ...

我昨天100s刚到,后来先换了931尾桨,锁尾马上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遇到过这样情况,这个本质是十字盘感度过高造成的,可以在桨夹轴承上做功夫解决,一种情况是桨夹轴承 ...

因为我100S侧翻机身会抖动的问题今天我换了个新的旋翼头组试飞了下发现侧翻会抖动变得很小了,基本不影响飞行了,看来只要翻跟斗机身就抖确实好像跟旋翼头十字盘的问题有较大关系,之前我一直还以为是主板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100s刚到,后来先换了931尾桨,锁尾马上好了很多

931尾桨需要扩孔吗?怎么样才能拿给100s用?正在为锁尾烦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31尾桨需要扩孔吗?怎么样才能拿给100s用?正在为锁尾烦恼

需要扩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扩孔的
好的,今天我问了魔友是1.4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