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亚拓500L,换了铂金100A V3电调,有没有朋友发一下布线图。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2016-01-26):
刚入亚拓500L,换了铂金100A V3电调,有没有朋友发一下布线图,参考一下啊,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分享自己爱机图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电的布线 你参考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8325

已经看过了,500L好像这样不太好布线,因为电池板是插入式的,不过回去参考这个朋友的试试,感谢朋友。

网友B:
我的500L也是用的V3 100A,而且自己加了防打火插头,自认为布线还过得去,我手机里有图片但不知怎样发上来,朋友可以加我QQ419639369参考下,暗号:看布线

网友C:
好盈的电调放在前面那个地方三根电机线是比较难弄,我也飞500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的电调放在前面那个地方三根电机线是比较难弄,我也飞500L

是的,不好放,朋友你的能拍个图参考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00L也是用的V3 100A,而且自己加了防打火插头,自认为布线还过得去,我手机里有图片但不知怎样发上来 ...

已加。

网友D:
尺寸比原厂电调稍大,不过可以替换 原厂电调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好放,朋友你的能拍个图参考参考吗?

我的布线是个渣渣,就不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布线是个渣渣,就不献丑了。

好吧,不过祝朋友天天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比原厂电调稍大,不过可以替换 原厂电调的位置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比原厂电调稍大,不过可以替换 原厂电调的位置

我已经放好了,其实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放好了,其实刚好。

这走线 真心 好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走线 真心 好难看

哈哈,好几个朋友都这么说,,,,真心难看.... 我先试飞,没问题,在重新布线。热缩管什么的,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几个朋友都这么说,,,,真心难看.... 我先试飞,没问题,在重新布线。热缩管什么的,已经在路 ...

爽飞

楼主:
谢谢,朋友也是。

网友E:
哈哈,我的500PRO就顺着机身一走,没有任何隐藏,接收机电调都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的500PRO就顺着机身一走,没有任何隐藏,接收机电调都外置

哈哈哈,是的,500PRO比较好布线,回头我也改改。

网友F:
500级机身已经很宽大了,布线很容易。你这个布线看着都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级机身已经很宽大了,布线很容易。你这个布线看着都不想玩了

哈哈,朋友其实不用说,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的编织管还在路上,明天到了以后,果断在重新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朋友其实不用说,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的编织管还在路上,明天到了以后,果断在重新布过。

我全塞肚子里

楼主:
谢谢朋友学习图,对,请教一下,你的电调的信号线是从电机的上板上穿出去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学习图,对,请教一下,你的电调的信号线是从电机的上板上穿出去的吗?

就是顺着你的外露线的位置,在里面,大齿轮下面位置,在从尾管座侧面爬上去,都用扎带,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顺着你的外露线的位置,在里面,大齿轮下面位置,在从尾管座侧面爬上去,都用扎带,不会出问题的。

谢谢指导,明天我就改改。

网友:
哎哟喂。。看了飞行员的帖子。。我都不好意思多看一眼俺自己的飞机阿。。。
绝对的就是属于脏乱差的典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