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最大拉力与起飞重量的疑问?

楼主(2016-01-26):
      目前我的四轴飞行器用的是飓风U3508 kv580电机+ATG 1238桨+4s 5200mAh电池 ,我看官方资料,该电机搭配1238桨100%油门时的最大拉力为1360g,这么说来4×1360g=5440g,
     那么请问,我的四轴飞行器最大起飞重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最佳?恳请这方面有经验的飞友解惑,谢谢!

网友:
最大拉力半儿劈或者取半油门拉力。

网友A:
你看看,电机力效表,30%油门和80%油门力效相差1.7倍,你如果对续航没有要求,起飞重量可以在最大拉力的50%以上。

网友:
40%左右,如果是6轴8轴,最好就每轴都是40%
这样如果有单轴失去动力,在飞控支持的情况下冗余动力可以很好的稳定飞机